GPRS心跳时间间隔,多长合适

楼主(2016-07-15):
最近在测试中发现一个现象,我们产品原来的心跳时间是4分钟的,运行的时候基本都是正常的,偶尔就会出现经常掉线的情况,每次登录后,只要1分钟内没数据,就又掉线了。怀疑是运营商后台做了什么限制。想咨询心跳时间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保证不出现这类问题。

网友:
GPRS的心跳每个地区的要求不一样的

网友A:
GPRS的心跳不同品牌资费的SIM卡要求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没有统一的标准,做成动态可设置的吧,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运行商都有不同的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S的心跳不同品牌资费的SIM卡要求不一样的

那怎么去确定呢,做成心跳时间间隔可设置,那也需要知道应该设置多长才合适呢

网友B:
以前公网心跳15分钟都没事,现在基本都是1分钟了。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去确定呢,做成心跳时间间隔可设置,那也需要知道应该设置多长才合适呢 ...

实地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公网心跳15分钟都没事,现在基本都是1分钟了。移动!!!!

是不稳定,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模块,同样的手机卡,大部分时候都是4分钟心跳没问题的。个别时候就出现必须1分钟内一次

楼主:
有普遍做法吗?如果全部设置为1分钟以内,是不是就都可以了

网友:
可以灵活设置,比如以秒为单位,20秒 ~900秒,可设置,具体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测试情况来设置

网友:
自动设置可否?

网友:
这是个麻烦事。

楼主:
怎样才能知道当地需要设置多长的时间间隔,有途径咨询吗?试过打10086,回答完全不挨边。

楼主(2017-02-14):
如何可以很好的设置心跳时间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可以很好的设置心跳时间呢

在使用地由调试人员或用户自己设置。具体多长时间,得实际测,有可能还会变。

网友D:
DDPUSH用的是50秒心跳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使用地由调试人员或用户自己设置。具体多长时间,得实际测,有可能还会变。 ...

请问实际使用中,又没很少的办法来自动判断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是可以做成可设置,但是产品卖到不同地方,每个都要按根据实际设置,那么不是很繁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实际使用中,又没很少的办法来自动判断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是可以做成可设置,但是产品卖到不同地方, ...

没办法,环境就这样,就算你设置到15秒,万一遇到10秒就断的基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DDPUSH用的是50秒心跳一次

我们也是50秒。
反正从来没发现低于50秒就断的基站。
国内常见的应该是1分钟断,所以我们就设到50秒了。

网友E:
以前一个标准上推荐的是45秒到90秒之间

网友:
现在经常遇到一分钟被踢掉线现象,,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运营商,一个是你的主站是不是有相关设置,,

网友:
学习了。没搞过一直在线的GPRS , 之前搞的是每天就发服务器两次数据的低功耗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一个标准上推荐的是45秒到90秒之间

很多地方都是60S的,90S会出现踢线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地方都是60S的,90S会出现踢线情况

是啊,所以如果固定设置那么就设到45-50秒吧,这样比较安全
移动当年设计这么快就踢掉客户,原本是想省点网络资源。结果实际上没省任何资源,反而浪费了更多!
因为客户总是要求保持连接的。你规定多少时间自动踢掉,就强迫所有人为了不被踢掉而用更短的时间来发送keepalive帧,结果造成双输~
如果移动当初设计为5分钟空闲才踢掉客户,那么整个网络里面的keepalive帧还会减少很多
当然移动当年的这种错误选择一旦作出,就再也不能反悔了。当年实际执行1分钟踢掉,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一点,都在四五十秒之内就得发keepalive。
以后即使运营商改长了踢掉周期,别人为了安全起见也不会再改短keepalive周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