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画的图,SCH能打开,PCB却打不开了,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楼主(2016-07-15):
症状是这样的:
打开软件protel99se,原理图能正常打开,
但是PCB图打不开了(之前是可以打开的),一点PCB文件整个软件就没响应了(WIN7系统),进程中有显示Scanning design documents,这是怎么回事?
在此救助各位高手,看能不能帮忙解决我遇到的这个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重新装一下se99,或修复一下se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右键导出可以不,如果可以,导出去再建个ddb文件或者用AD打开试试

好的,我试一下,AD是可以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重新装一下se99,或修复一下se99

重装软件怕担心装不上或又出现其它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右键导出可以不,如果可以,导出去再建个ddb文件或者用AD打开试试

导出重建DDB,还是不行

网友A:
我在win8.1上都可以这样操作,你win7怕什么。那只能没得玩了

网友C:
你用AD另存为PCB 4.0版本的pcb文件,用protel打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AD另存为PCB 4.0版本的pcb文件,用protel打开试试

PCB偶尔又可以打开的,用AD另存为PCB 4.0版本,刚试了,一样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win8.1上都可以这样操作,你win7怕什么。那只能没得玩了

重装了,一样的打不开

网友:
把这个DDB重新压缩一下 ,在左边那个箭头下面

网友:
导出的时候,改一下格式

网友:
楼主,99自带有文件修复功能,在左上脚那个箭头图标里面。
如果是以前99画的文件,后期打不开的,一般都可以用个这个功能修复的。

增加:这个修复DDB文件的。。

网友:
打开时选择第二个选项试试,以前也遇到这种问题,选第二个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个SCH图能打开但不能编辑了,不知什么原因,那个图我只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