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51单片机驱动IGBT产生0.5到50HZ可调正弦波的程序

楼主(2016-07-15):
打算做一个51单片机驱动IGBT产生0.5到50HZ可调正弦波的程序,SPWM波形怎样生成呢?现在没头绪,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下。

网友A:
正弦波做个表,定时查表输出到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做个表,定时查表输出到PWM...

查表得出正选值之后,如何对应PWM呢,脉宽和占空比怎么得出??

网友:
是要做变频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表得出正选值之后,如何对应PWM呢,脉宽和占空比怎么得出??

你的单片机型号是啥?

网友B:
1) 使用两个定时器, 一个专门用来产生PWM, 另一个用来做频率控制(正如: lcw_swust所说  定时中断查SPWM表 来更新 PWM输出)
2) 要注意死区处理(硬件或软件上)
3) IGBT后再接个LC滤波

网友:
选带 SPWM模块的mcu,更省事

网友:
死区处理非常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使用两个定时器, 一个专门用来产生PWM, 另一个用来做频率控制(正如: lcw_swust所说  定时中断查SPW ...

0.5hz到50hz频率变化,那得需要多少个spwm的表?

网友:
查快点和慢点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5hz到50hz频率变化,那得需要多少个spwm的表?

就一个表啊, 也就是查表时间的快慢变化, 取点时尽量多一些, 以确保低频率时不会失真(及谐波过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表啊, 也就是查表时间的快慢变化, 取点时尽量多一些, 以确保低频率时不会失真(及谐波过重)

你意思是每个频率曲的点数不一样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每个频率曲的点数不一样呗

不是的,  就用一个SPWM表,  只是把它的点取多一些

网友:
需要看下源码,

网友:
速度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