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通电风扇就转,几秒后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6-07-15):
如题,注意是通天风扇就转,不是按键,过几秒就没反应了,按键也没反应了
5年前的台式机,前几天清理了下灰尘,之后用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就成这样了
刚开始感觉是电源按键短路了,后来把电源按键拔掉故障仍然存在
再后来,把硬盘电源、光驱电源也扒了,还是一样
再后来,把内存条也换了,还是一样。。。。。。
各位大侠,这应该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呢?个人认为主板故障概率比较大,通电的时候测了12V跟5V还是正常的
现在媳妇老是说“又说自己技术 很牛,连个电脑也搞不定。。。”
尼玛个种不服啊。。。。
大家帮忙分析下啊
主板是华硕的,电源杂牌的

网友:
电源输出保护了,查肖特基,大管,后级滤波电容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换个电源吧!

网友A:
哈哈, 我有一次在京东自己配的电脑, 买回来老是用用就自动关机, 也是被媳妇说. 最后我"诊断"出来是电源问题, 让京东换电源, 京东的货还没到, 找了一个其它电脑的电源, 结果发现是我电源插口没插紧, 电源本身没问题

网友:
电源里面哪里短路或者虚焊了。

网友:
可能哪个插头氧化了

网友:
电源,或者主板供电电容,看看鼓包了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吧。

网友:
CPU风扇转速保护或温度保护?

网友:
有电源短路,或者电源坏了

楼主:
看来大家都认为是电源坏了,电源坏的话不应该通电CPU风扇就转起来了啊
这现象很像电源键没弹起来,但是把按键线拔了还是这样

网友:
底板坏了

网友:
是不是静电?

网友B:
可能性太多了。
买一台好的联想电脑回来,拆下电源,换你的电源上去,风扇转了就是好的。
补充:顺便看看主板的大电容,和电源的大电容鼓包没有。

网友:
应该是过温保护了。一般清理保养用普通的导热硅脂不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性太多了。
买一台好的联想电脑回来,拆下电源,换你的电源上去,风扇转了就是好的。{:titte ...

谢谢,目测元器件没问题,不会是这几天被雷给打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有一次在京东自己配的电脑, 买回来老是用用就自动关机, 也是被媳妇说. 最后我"诊断"出来是电源问 ...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太差了,并不是坏了,没准换些电容就可以满血复活。

网友:
一般是主板问题!把主板拆出来再清一次!上螺丝不要太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不行基本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开机1-2秒钟就断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内存接触不好,内在处理过了,把CPU重装一下试试,有引脚和内存相连的;吹吹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台电脑有有类似的情况,找不到头绪,但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主板坏 80%,  剩下的比例是电源,                主板自检不过......主板如有蜂鸣器的话,  能自检过的会有声响...  如果是 内存 显卡等问题, 蜂鸣器都会不同的响声

完全没 声响的,  主板废的比例大...

网友C:
老夫目测是电源开关没弹起来,已碰到n次了,n>>10

网友:
上个诊断卡

网友:
楼主不服把老婆推倒,让她服了

网友D:
我有台09年的电脑也是差不多这种现象:通电,主板指示灯亮,按开机键,会看到CPU风扇转一下,然后就停止了,再按开机键也没反应了。拔掉电源线,重上电,依旧如此。主板指示灯一直亮着,主板峰鸣器没报错。不知道为何,也懒得折腾……主板也是华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夫目测是电源开关没弹起来,已碰到n次了,n>>10

已经把电源键拔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09年的电脑也是差不多这种现象:通电,主板指示灯亮,按开机键,会看到CPU风扇转一下,然后就停止了 ...

我的是一通电就转哦,不用按键

楼主:
今天有空又翻出来折腾下,发现主板电源的绿线断对地短路,估计问题就在这里,但是没图纸4层板还真不修

楼主:
发现这管子短路了,P2003,是个PMOS,准备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