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3等长约束条件

楼主(2016-07-15):
以前也画过DDR3的板子,当时布线比较顺,等长很容易就严格地实现了。
现在画的另一块板子,连通线后,发现长度相差较大,不好调整,查了下网上说的一些约束条件,发现描述的差异很大,所以特地来请教下一般的DDR等长约束应该是怎样的。
下面是查到的一些说法:
1. 差分线 误差5mil。  这个一般没问题,一般都是相邻的线,比较好调等长。
2. 地址/控制线 比 时钟线,误差0~1400mil/0~300mil/+-600mil/+-100mil/-1000~-1200mil,说法比较多,有些要地址比时钟长,有些要时钟长,有些又是可以正负误差,这里就很迷惑了。
3. 数据线 比 时钟线, 误差0~-200mil,+-400mil,+-250mil,也是时钟线要更长?或者可以正负误差?
4. 数据线组内误差,200mil,+-200mil,+-100mil

请熟悉PCB设计的前辈指点下,上面这些约束到底哪种靠谱些?

网友:
如果是数据线的话,同组内可互换。

网友A:
我们公司做法是,组内50MIL,组间100MIL.
我觉得你如果可以做到间距4W的问,这个值可以放大一倍。数据间的串扰比等长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做法是,组内50MIL,组间100MIL.
我觉得你如果可以做到间距4W的问,这个值可以放大一倍。数据间的 ...

间距是按线中心算还是按线内沿算呢?
时钟线是否一定要长于地址线?还是说误差可正可负?
蛇形走线也会引起更大的串扰,是否有时候应该牺牲一些等长?

网友(2016-09-20):
这个确实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