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X1278 Lora模式如何使用CAD做信道活动检测

楼主(2016-07-16):
        如题:SX1278 Lora模式如何使用CAD信道活动检测。情况是这样的,A、B两模块可以互相收发数据
但是,在A发的时候 B也发送,则互相都收不到数据。
于是,准备加入CAD信道活动检测,即模块发送前,先配置成CAD模式,监听信道情况,在没有信道活动的时候发送数据。
问题就出在这,
         一配置成    SX1278SetOpMode(CAD); 立马CadDone就置位了。而且  SX1278SetOpMode(CAD);完后立马去读
0x01 这个寄存器,发现已经不是CAD模式了,已经变成待机模式了。

下面是大概的流程:
SX1278SetOpMode(CAD);    0x01 写入0x8f
SX1278ReadReg(0x01);       0x01 读出来是0x89

刚写入,立马读出来值就变了。试过写入其他模式,都是可以的,唯独配置成CAD模式,写入0x8f时
读出的结果变成了0x89。。。。。不知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A:
我记得 模式寄存器 那个得多写几次,直到读出来是写进去的 再干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 模式寄存器 那个得多写几次,直到读出来是写进去的 再干其他的

对对对,  只是这个CAD模式,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没有51版的驱动程序啊,网上没有找到。

原来的 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也不出51的例程

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C:
有没有能和SX1278匹敌的芯片?  这颗貌似还挺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能和SX1278匹敌的芯片?  这颗貌似还挺贵的

目前超过1278 还真没有,不过好几家都在奋起直追了,听说这两年都会出类似LoRa 的东西,
目前接近的 AX5043 ,在低速率情况下能接近1278 ,重要一点价格几乎是1278 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能和SX1278匹敌的芯片?  这颗貌似还挺贵的

sx1278 发送数据前怎么判断信道是否被占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接触的一个名词,LORA,听起来极具诱惑力

哈哈哈哈,发明她的还是个大美女哦

网友:
loRa看起来不错,但不知实际效果到底如何?

网友:
有没自组网的?

网友(2017-04-08):
好像有自组网的协议可以用

网友E(2017-06-09):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

后来用的是查询方式, 不断读接收标志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用的是查询方式, 不断读接收标志位

这样会不会很耗电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后来用的是查询方式, 不断读接收标志位

LZ 给我们指导分享一下,目前CAD 是在RX 模式来做的,定时去读取哪个标志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给我们指导分享一下,目前CAD 是在RX 模式来做的,定时去读取哪个标志位呢。 ...

CAD 我是在RX模式下搞的,理应去检测CAD标志,不过我那时候赶时间没搞。
而且发现刚清了CAD标志,再读会立马又有了。 没深入看怎么回事,就直接在RX模式做了。
这样是有几率数据冲撞的,不过完全可以在链路层解决

网友(2017-07-15):
目前在做一个电池供电产品,CAD扫描时灵时不灵,干脆也用了RX模式做监测。设置完CAD模式产生CadDone中断后芯片会自动切换会待机模式,此时如果产生caddetected信号说明扫描到了前导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