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P可以用Google Chrome那个版本?

楼主(2016-07-16):
我用这个版本49.0.2623.87_chrome,但老是说版本太旧,请问最新可用那个版本?

网友A:
可以翻墙下最新版本啊,我都是翻墙然后点跟新的

网友:
XP好像就能到49吧,往后的就不支持x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翻墙下最新版本啊,我都是翻墙然后点跟新的

最新版是不是不支持XP.

网友:
这个新点,从GAE那里下载的安全性自行评估。

楼主:
那就是说新的版本不支持XP了

网友(2016-09-23):
XP只能支持到chrome 49.0.2623.112版本

网友:
我就是xp下面用的chrome:版本 49.0.2623.112 m

网友:
xp下面用的chr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