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的送的机顶盒要专用的网络接口,网线只有一根怎么...

楼主(2016-07-16):
装100M光纤,电信送了个IPTV机顶盒,可以看电视直播,电影,直逼广电,但是这个盒子要接光猫的专用网络串口,没法接上网的网络口,装修时,电视机位只有一条网线到光猫处,连上了上网就没法接IPTV了,这个坑,就让IPTV一直在吃灰了,等于没用。有什么方法可以让IPTV也走上网的网络口吗?

网友:
你可能需要看下vlan,或者把网线一分二,不过局域网只能最高百兆用用

楼主:
网络一分为二不合适,中间有交换机就不行了,VLAN不大会配置,要加什么设备吗?

网友A:
橙绿两对作为一条网线,蓝棕两对作为一条网线就可以了,正品网线的话不用担心稳定性,放心用。

网友:
电力猫,不二选择。
在好几个人家用了。
只 有这个管用。

网友:
联通IPTV的过路由没问题,需要设置单独的用户名和密码,后期的联通盒子已经是支持wifi的了

网友:
网络一分为二。 100M的网络只用了2对。

网友:
一样的问题,有Vlan问题,还有一个Option 125,挺麻烦的一个问题,绑定光猫网络口了,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电力猫,是可以的

网友:
非光钎的可以用上网的线看 只是占上网的带宽  光钎的难道不行了

网友:
电力猫是个选择  无线也是个选择

网友:
接个小交换机就行。或者路由WAN口接自己LAN口,各自设置自己的IP,DHCP不要和光猫的冲突了就行。

网友:
有的路由有IPTV口,设置一下可以直接用。

楼主:
电力猫也不行,因为电源是三相电,电视机所在的相和光猫所用的相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橙绿两对作为一条网线,蓝棕两对作为一条网线就可以了,正品网线的话不用担心稳定性,放心用。 ...

对的

网友:
破解光猫,就行在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再穿一根线呗,用VLAN需要2个支持VLAN的交换机,成本有点高。

网友:
各用4根。注意双绞。

网友:
找到机顶盒的高级设置密码,进去后改变网络连接模式,然后就可以接路由器了

网友:
4楼为正解

网友(2016-08-16):
IPTV盒子直接连网线就可以的,我的广州电信其它地方的不知道.

网友:
我才升电信100M光纤不久,IPTV装了感觉没什么用,丢一边吃灰去了,还是用我原来的网络盒子爽,
再吐槽一下电信的安装调试人员不够专业,光猫连接我原来的ADSL一体机(没有wan口)不会设置就说不能用,非说要我去重新买一个路由,我对这方面也不是特别懂,但觉得应该是可以用的,到网上查相关资料,自己设置搞定.

网友:
使用VLAN交换机

网友:
一根网线分成两根用,两对双绞分别压接rj45的1236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络一分为二不合适,中间有交换机就不行了,VLAN不大会配置,要加什么设备吗? ...

我的IPTV只要接到能上网的网线就行了,我的上网环境是光猫拨号,然后接路由(当交换机用),再接到IPT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IPTV只要接到能上网的网线就行了,我的上网环境是光猫拨号,然后接路由(当交换机用),再接到IPTV ...

平时来说IPTV专用网口拨号,是额外加送100M的,和你上网的速度独立开来的~~~~而你这种接法,会占用到你上网速度的。。。。

此外光猫最好只做桥接模式,不要让它做太多的额外功能,据说能干,干不好~~~不然的话,很多高端路由,就失去市场了~~~

网友D:
之前我有在论坛里面悬赏过,网线一分为二,压两个水晶头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平时来说IPTV专用网口拨号,是额外加送100M的,和你上网的速度独立开来的~~~~而你这种接法,会占用到你上 ...

恩,谢谢提醒! 有空试一下,安装人员(上面已经吐槽过了)说接IPTV口不行,我也没试.因为那盒子就当天试用了一下,感觉大不如我几年前买的网络盒子,就丢一边吃灰去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5220-1-1.html?_dsign=24da2c14,这个是我之前提问的帖子,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有在论坛里面悬赏过,网线一分为二,压两个水晶头就行了

跑不了千兆,心理不舒服啊~~虽然平时双百兆也够用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平时来说IPTV专用网口拨号,是额外加送100M的,和你上网的速度独立开来的~~~~而你这种接法,会占用到你上 ...

电信送的那光猫拨号的确很慢,感觉比一般的路由最少慢2倍以上,只不过平时也很少关,加上原来有个一体机可用.

那么问题来了,我想请教一下,我原来的ADSL一体机没有WAN口的,可以用作拨号吗?当时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提醒! 有空试一下,安装人员(上面已经吐槽过了)说接IPTV口不行,我也没试.因为那盒子就当天试用了一 ...

我送的是4K的盒子,不过还在装修,没有实际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信送的那光猫拨号的确很慢,感觉比一般的路由最少慢2倍以上,只不过平时也很少关,加上原来有个一体机可用 ...

之前用过华为的那种一体机,通过更新固件,设置工作模式,可以将LAN1配制成WAN口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过华为的那种一体机,通过更新固件,设置工作模式,可以将LAN1配制成WAN口使用的~~~

我的应该也是4K盒子,我没有4K电视,另外现在4K的节目也不太多吧.
路由器刷固件,有空试一下.谢谢你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