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系列PLC,读程序问题。

楼主(2016-07-16):
最近受朋友委托,帮忙改一下朋友厂里的一台设备。
我看了一下设备用的S7-1200,PLC,于是我安装了TIA软件。
但是TIA只能在线看到PLC里的程序,而无法备份,读入TIA软件,哪位用过解释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A:
8008104288,今天他们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8104288,今天他们休息

网友:
去下点手册看看吧

网友B:
需要知道这个PLC里的程序是用哪个版本的TIA软件开发的,然后装该版本的TIA,就可以从PLC上传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知道这个PLC里的程序是用哪个版本的TIA软件开发的,然后装该版本的TIA,就可以从PLC上传程序了。 ...

真的是版本问题?不是加了密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是版本问题?不是加了密的关系?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如果是加密的话,你看都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如果是加密的话,你看都看不到了。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