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怎么写串口屏程序?

楼主(2016-07-16):
MSP430F5438A怎么写串口屏程序?
就是,如何跟STM32对接,怎么给STM32发指令(类似字符串-------   "DS16(10,10,'设置秒钟',15);\r\n")
初学者,求助!!

网友:
先发送到电脑上,看下能否显示你要发送的字符串

网友:
先参照例程写一个串口程序 上层的应该和stm32一样的的

网友:
串口都一样的,就是寄存器配置不一样罢了,参考官方历程错不了。

网友:
参照官方例程,写好驱动,上层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啦!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下安装一个官方的Code Composer Studio,里面有各种官方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