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嘉立创SMT打样机器工作超清视频!

楼主(2016-07-16):
嘉立创SMT打样采用的是小日本机器,三台连线工作(第三阶段将采用5台连线的方案,将支持更多的器件),有一些客户肯定很期待嘉立创SMT的工作视频(有一些客户一直认为嘉立创人工焊接的),在阿莫平台进行首发
方式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html?f=27662809&o=1 直接复制网站吧

视频拍摄技术引起众怒了,哈,下面补几张照片给大家,千万不要用阿莫大师级别的拍摄水平来比,不然你看得会生不如死,哈
图1:3台机,8 MM飞达400多个,小日本上这是做了几十年同器的第一个案例
图2:3台机的飞达全上满了的整体效果
图3:整体效果图
图4:嘉立创几个字专拍一下,有一些网站的图片全是借用别人的图片
图五:十温区的烤炉
图6:暂时用的是手动丝印台
图7:原材料很重要,嘉立创SMT采用的是无铅,三个银的同方品牌,质量非常稳定,从没有不上锡的情况发生,问技术员上此锡膏专用于焊接BGA,OFN这些,非常稳定,重点推荐一下

网友:
沙发,不过好像看不了

楼主:
我用方式二,在电脑上不能显示,增加了方式一,直接在在网址中打开

网友:
我也看不了

楼主:
直接用复制网站打开

网友:
拍摄角度不好,而且镜头晃来晃去,看的很压抑

网友A:
解答了一个不能贴双面的疑惑,确实不好弄。

网友:
锡是怎么弄上去的呢

网友:
速度蛮快的啊

网友:
高清?  只看到机器在动..........完全看不到里面 焊接时的情况...连板子在哪都没看到

是 贴锡膏, 再过炉? 还是 直接吸元件后直接焊好??

网友B:
前几天有三块板子各做了50块,下单的时候有些着急,没注意SMT怎样下单,后面再联系客服说SMT只支持30片以内。

网友:
袁老板请啊莫去帮你拍吧!看了一次头还在晕。镜头动得太晃了。下次拍时先找个位置拍后慢慢移镜头不要太快了。

网友:
这么好的机打样品  实在是太浪费了 ,目测应该是松下CM 系列  双边双料位  120站的,电动料架     这个工具 国内 超过90
%的加工厂都不具备这样的生产能力或者说 不具备这样的生产设备。这一点  为袁老板赞一个。

网友:
The video is not taken by professional.

网友:
強烈建議袁老闆找阿莫去幫你拍,看了視頻整個人都不好了!

网友:
飞行对中不错,还有那奇葩一般的到处存在的“***专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的确。在jlc公司内部,每部机器都挂着“嘉立创专用”,有人可以给大家扫盲一下,为什么? ...

以前JLC的回答是:为了防盗图后PS。PS出来的,与实际立着的牌子,还是有角度,光照等差异的。

但现在的情况是,视频里的肯定不是PS的吧!

网友A:
走火入魔了,正好抓到一个封装用错的。

网友:
拍摄水平10086个差评

网友:
视频比阿莫拍的差。看着头晕!
不过设备硬实力倒是很强。

网友:
挂锡机 水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火入魔了,正好抓到一个封装用错的。

网友E:
这种机用过才知道好。你在外面买不到。pcb专用印刷机。

网友:
我也向吐槽下这个“XX专用”,是不是嘉立创SMT车间里有好几个公司,怕别人偷偷用了

网友:
看视频是五个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用过才知道好。你在外面买不到。pcb专用印刷机。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半自动或是全自动的,这种确实去我从来没见过,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半自动或是全自动的,这种确实去我从来没见过,见笑了。 ...

批量跟样板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比较容易对孔,面积比普通的大比较多。总比以前点锡快多了。

网友:
设备不错,视频看到的有点晕,建议请莫大去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用过才知道好。你在外面买不到。pcb专用印刷机。

这个只是重一点吧,没看出来哪里好。见过的几个小贴片厂都是用2万多的半自动

网友G:
我来收版权费啦,

竟然是我的板,  世界真是太小了,  哈哈.

网友:
嘉立创SMT打样生意要火。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有三块板子各做了50块,下单的时候有些着急,没注意SMT怎样下单,后面再联系客服说SMT只支持30片以内 ...

原来还是可以做小批量SMT呵,

网友:
世界原来这么小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来收版权费啦,

竟然是我的板,  世界真是太小了,  哈哈.

从另一方面来说:随机在生产的板子,新鲜出炉的,才是最真实的呀;谢谢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以前JLC的回答是:为了防盗图后PS。PS出来的,与实际立着的牌子,还是有角度,光照等差异的。

但现在的 ...

您说到的这个原因是其中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所有设备都有各自的编号,这些对应的内容都有录入ERP系统,各设备的故障等都有录入记录;对后续是否购置同品牌同型号设备,将各工厂同类设备使用情况导出汇总统计表后能起到参考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答了一个不能贴双面的疑惑,确实不好弄。

回复好有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还是可以做小批量SMT呵,

在SMT行业50PCS远远算不上小批量

网友A:
没这么复杂. 让你在车间猫半天.就明白了.  这里底下垫了一片托板, 当然不能翻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复杂. 让你在车间猫半天.就明白了.  这里底下垫了一片托板, 当然不能翻面了.  ...

难道你也是手工刮的?

网友:
现在打样,基本全部是嘉立创直接搞定了,简单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J:
难道你也是手工刮的?

手工,半自动,全自动都会,现在用全自动。

别小看楼主的手工刷台,精度不差的。外面是很难买到的。
外面类似的至少2K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您说到的这个原因是其中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所有设备都有各自的编号,这些对应的内容都有录入ERP系统 ...

编号能够理解,不管是资产管理还是设备登记需要,你就是做再大的条码,二维码都可以啊,但那几个嘉立创专用,实在不好理解。

网友:
一般这种标志只存在于一个车间几家的设备都在里面。怕混用或者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号能够理解,不管是资产管理还是设备登记需要,你就是做再大的条码,二维码都可以啊,但那几个嘉立创专 ...

怕人家盗图

网友:
什么时候能贴IC啊?

网友:
建议加一台专门贴IC的。之前看的SMT工艺教程里面,貌似是电脑主板PCB,就专门有一台贴IC,一台贴阻容。

网友:
我确实在生产线呆过不少时间,所以也看出来一点问题,但是我确实没干过散单,或许干散单就是这样才可以.
不过,我看了视频,猛然明白了立创商城的报价规则,因为很多零件用不到第二档的数量,就只能以第一档买单.
所以我一直觉得,别人怎么干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一个月只能赚500元的人不能去质疑人家每月能赚1000的,如果想给人家出主意的话还是先每月能赚两千再给每月赚1000的人出主意.

网友:
上次两台雅马哈的机器放哪儿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来收版权费啦,

竟然是我的板,  世界真是太小了,  哈哈.

请问下,Arm是自己贴的吗还是JLC贴的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下,Arm是自己贴的吗还是JLC贴的呀,谢谢

JLC贴的, 他们库文件里有的元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