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剃须刀的那个三个圆孔的更换刀头指示灯工作原理?

楼主(2016-07-17):
灯在电池指示灯上面,好像开电源后闪烁几秒钟,剃须刀就停了,再开电源也没反应了,肯定有电池,强制更换刀头吗?
不知道是如何检测的,我打开刀头盖再开电源,也没反应。。。

补充:
长按10秒电源也没法重置,说明书是5秒,型号PT737

网友(2016-09-11):
好像维修手册上也没有。

网友:
是哪儿故意让他磨损,磨薄了或短了。就可以检测到了,然后就罢工了。

网友A:
个人觉得,是直接定时,或者累积工作时间,时间到了,就锁死提示要更换~~

网友B(2016-10-12):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是直接定时,或者累积工作时间,时间到了,就锁死提示要更换~~ ...

问题ishi它怎么知道是换过了呢,还应该有个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ishi它怎么知道是换过了呢,还应该有个检测。

你假装换个新的上去,它可以继续使用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假装换个新的上去,它可以继续使用么?呵呵

我不知道,不是我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