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ySQL高手,命令行下增加字段和值带双引号怎么弄?

楼主(2016-07-17):
请教MySQL高手,命令行下增加字段和值带双引号怎么弄?

字段  upload_path   值  "wp-content/uploads"

alter table wp_options change upload_path varchar(22) default `"wp-content/uploads"`;

网友:
试试:
alter table wp_options change upload_path varchar(22) default '"wp-content/uploads"';

或者:
alter table wp_options change upload_path varchar(22) default ""wp-content/uploads"";

楼主:
上面一条试过啊,试一下下面的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