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的USB-HID 双向通讯成功

楼主(2016-07-17):
     坛子中用stm32f103做的双向通讯的例子很多,但是用F107做的几乎没有。、
     一开始想用F103移植到F107,但是不成功,后来换了USB库,F107用的 是USB-OTG库,和103的USB Device库不一样哦~~
    废话不多说,先奉献上源码吧!

上个图:

楼主:
顺便说一下,这个USB HID 上位机小工具很好用!用呀呀USB不能发送也不能接收~~
下载见帖子2楼: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7233-1-1.html

楼主:
问各位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单片机发上来的数据,小工具收不到呢?BUS HOUND 抓包是有IN 数据的!

网友:
暂时用不上,先收藏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各位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单片机发上来的数据,小工具收不到呢?BUS HOUND 抓包是有IN 数据的! ...

上面不是说可以双向通讯了吗?怎么会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说可以双向通讯了吗?怎么会收不到?

小工具里没有显示0x93。

网友B:
不知道在哪看过一个说明,如果发送8字节的数据,需要再添加一个0字节的data0还是data1?
找了下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在哪看过一个说明,如果发送8字节的数据,需要再添加一个0字节的data0还是data1?
找了下没找到 ...

补0是批量传输吧

网友:
桌面的背景露出冰山一角

网友(2017-06-13):
不错,正在学习这方面的,谢谢

网友(2018-07-13):
stm32f103的lz研究过吗

网友(2018-09-02):
上位机很有参考价值,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