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OC电流环三相电阻采样点设置问题求解

楼主(2016-07-17):
各路大神,最近在做FOC有感控制时候,发现电流环不可控。具体现象是:电机正常转动时,采集回来电流与实际不符合,Id无法跟随设定Id值,导致电流环PID控制满量程输出。当用手抓住电机时,电流读数归为正常,电流环PID正常跟随设定Id值。如果我们在程序里人为设定d-q旋转坐标的d值和q值时,电机的转速就变为可控。现在考虑出现的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 1 电流采样点存在问题  2 电机转动时反电动势的影响  求助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的是电流环到底调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的是电流环到底调没调好。

是指采样电路还是采样时间点设置?

网友:
没搞过foc,帮顶

网友(2016-10-12):
大兄弟我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转速设置低点呢

网友:
可能你的AD采样模块配置的问题吧.   请问你是用哪家的芯片呢?

网友:
电机控制,电流环是基础。

网友(2018-11-20):
不知楼上的兄弟是否已经搞得了?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pwm触发电流采样,电源滤波吸收反电势

网友(2019-03-05):
采样时间对吗?三电阻在下管导通中点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