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除直流电机转起来的电路噪声

楼主(2016-07-17):
怎样去除直流电机转起来的电路噪声
如题,系统里面有个大功率的直流电机,直流电机通过一个整流桥加电容滤波直接供电的,但是本系统是继电器 只是 控制直流电机的电源 两个系统的直流点的地 没有 共地。只是零线火线接在一起。
系统用无线射频控制,电机一转起来射频距离就缩短,如何抑制其对电网的干扰呢。
无线频率大约在100~900Mhz之间

网友A:
磁环 共模电感,两级。能无刷最好,火花很麻烦。

网友B:
有电刷的电机确实很难整电磁兼容,最好是全隔离,再加上共模滤波、tvs嵌位,这种干扰在emc里既有eft又有注入电流、浪涌和辐射场强干扰的特征,有时还会有工频磁场干扰的情况。总之,电机产生的干扰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环 共模电感,两级。能无刷最好,火花很麻烦。

谢谢,系统的电机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所以还是要解决有刷直流电机的带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刷的电机确实很难整电磁兼容,最好是全隔离,再加上共模滤波、tvs嵌位,这种干扰在emc里既有eft又有注入 ...

非常感谢!共模滤波我们已经加上了的,tvs钳位也是电路设计的时候也有的,但是依然影响通讯

网友C:
电机用独立电源供电,电机外壳和碳刷之间接电容器,电机外壳可靠接地

网友:
电机每个碳刷之间都要有火花消除电容并且电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用独立电源供电,电机外壳和碳刷之间接电容器,电机外壳可靠接地

如我上文回复,电机不是我们生产的,无法经行任何修改与改进。据我们观察,电机是做了可靠接地,也加了电容在碳刷和外壳之间,电机是独立的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