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同一工程网口和串口都想移植freemodbus 能实现吗

楼主(2016-07-17):
一个工程中stm32 想要网口和串口 都想modbus通信, 也就是TCPmodbus 和freemodbus  进行同进行工作,
同时移植freemodbus 能成立吗
有没有前辈指点下

网友A:
你是想都做从机还是怎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都做从机还是怎么的?

是的都作从接,  网口的作服务器,   串口的作从机

楼主:
串口和网口要收发的数据,寄存器地址和器内容都是一样的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网口初始化 使用的语句, eMBTCPInit(MB_TCP_PORT_USE_DEFAULT);   eMBEnable();

串口初始化使用语句, eMBInit(MB_RTU, 0x01, 0x01, 9600, MB_PAR_NONE);    eMBEnable();
这俩个不冲突,
但是   这个函数 eMBPoll();串口和网口都要调用这个函数,  也可以?
可以的话,怎么分时调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口初始化 使用的语句, eMBTCPInit(MB_TCP_PORT_USE_DEFAULT);   eMBEnable();

串口初始化使用语句 ...

用操作系统,资源保护,当然是用信号量。如果没有操作系统就使用标志位吧。调函数前检测标志位是否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操作系统,资源保护,当然是用信号量。如果没有操作系统就使用标志位吧。调函数前检测标志位是否置位。 ...

感谢您的指点,目前没有用操作系统,
您说的调用函数检测的标志位,  能否详细说提示下
是串口或网口来数据 想关的标志位   ,还是 eMBPoll( void ) 函数 中的相关标志位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点,目前没有用操作系统,
您说的调用函数检测的标志位,  能否详细说提示下
是串口或网口来 ...

你不用操作系统就不存在同时调用 eMBPoll( void ) 函数的问题。只要你不在中断中调用 eMBPoll( void ) 。

网友C(2017-05-12):
楼主有没有实现?最近我也在考虑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实现?最近我也在考虑实现。

没有公用, 485是移植的, 网口的是自己看写的, (网上搜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