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M7022做的反激式电源,FB脚103电容烧坏,导致电压不稳

楼主(2016-07-17):
原理如图,FB脚接的0805 103电容,有些有漏电,输出VCC不稳定,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呢,初步怀疑是买的103电容有问题。

网友A:
光耦性能个体间差异比较大,这反馈想一致是不可能的,网上去搜VIPER22应用电路。NS1和NS3极性不一致,你说的“稳定”跟反馈回路参数和这部分都有关系,但不会是陶瓷电容的漏电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性能个体间差异比较大,这反馈想一致是不可能的,网上去搜VIPER22应用电路。NS1和NS3极性不一致,你说 ...

换掉一个103电容就好了,

网友:
截图了一个滚动条,  结果我去拖了一下. 然后又拖了一下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