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DC36-160v转15v电路

楼主(2016-07-17):
最近在做电动车控制器电路板。希望能缩小体积。求一个直流36V-160V转15v电路。15v要驱动24个to-220封装的mos管和降压了給单片机等电路用。有没有专用的芯片?最好是一个芯片就搞定的那种,这样就体积小,方便更换。如果没有有什么简洁的电路吗?成本5元内。只有15莫元了,本来想充值的,充不了,都给帮助我的朋友吧.

楼主:
发现这家的比较靠谱,可还是大了点

网友A:
输入电压范围太大了

网友:
没说功率,没说隔离不隔离。隔离的话你5块是做不出来的。 隔离的话传统的3842电路外推MOS的反激、正激电路都应该是做的出来的,不隔离一个3842+MOS    BUCK电路也能实现

网友B:
找个220v输入15V输出的开关电源直接改成直流输入

网友:
反击应该能做出来,不过这么大跨度,有点难度

网友C:
铁路机车上的电压都是这个范围,兼容内燃和电力机车。如果有钱可以选用模块。很多的,就是贵点。

网友:
LZ该不会是鼎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范围太大了

那36-100v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路机车上的电压都是这个范围,兼容内燃和电力机车。如果有钱可以选用模块。很多的,就是贵点。 ...

我们这个对于成本控制的很 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220v输入15V输出的开关电源直接改成直流输入

主要是要求体积小,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