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07的问题

楼主(2016-07-18):
第一级输入端不加电阻是不是跟随作用,第二级放大一倍是什么作用呢?求大神们解答一下。。

网友:
第二级看起来作用就是反相呀,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图画的真难看,差评,先画好图,问题自己都看出来了,哪本书上有花这么难看的图

第二级电路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画的真难看,差评,先画好图,问题自己都看出来了,哪本书上有花这么难看的图

第二级电路是错误的 ...

呃呃这个是老师画的我画的肯定比这好

网友B:
第二级就是一级反相,原理上没什么错,实际上使用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大家说的错在于同相端接地吧,这个电阻作用是平衡失调电流的,看电阻都选的这么小可以无视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就是一级反相,原理上没什么错,实际上使用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大家说的错在于同相端接地吧,这个电阻 ...

网友:
为什么说第二级电路是错误的,因为这个电路上电必烧

输出端接电容,画此图的老师就是个大SB,接钳位不加电阻,这个是只有外行能做出来的事情

网友:
运放 直接用运放的模型画图多方便,一目了然。自己做的这个封装还得看下引脚。麻烦要死。输出直接接电容后接钳位,没有加电阻,严重的失误

网友:
老师画的,亮了,符合中国老师标准

网友:
你老师忘了齐纳二极管顺向使用时,压降和普通二极管是一样的。

网友:
那个老师害人不浅

网友:
中国老师就是球样,啥JB图啊,有种想杀人的感觉

网友:
第一级IV转换  电流转电压
第二级输出需要加电阻

网友:
这个老师真nb

网友:
第一级那那个电容接的好奇怪,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