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嘉立创贴阻容元件,把其它元件放在另一面可行不

楼主(2016-07-18):
如果在嘉立创贴阻容元件,把其它元件放在另一面。拿回来再贴另一面的元件,进回流焊炉,阻容元件这一面朝下,会不受热就掉下来?要点红胶吗?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不是因噎废食吗 - -

能一面放下干嘛分两面

网友:
可以,不会掉下来.   要知道有大量的双面工艺在贴装的.     一点需要注意:  比较重的零件不能二次回流焊,有掉下来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因噎废食吗 - -

能一面放下干嘛分两面

放一面,贴了元件后,就不能再刷锡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一面,贴了元件后,就不能再刷锡膏了

找smt厂家一次搞定就行了。为啥要搞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