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 3C 目录,不一定是最新版本,仅供参考

楼主(2016-07-18):
上传 3C 目录,不一定是最新版本,仅供参考。

建议阿莫新开一个认证版块。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  某部门会顶不住压力.  免费3C认证.  然后死拖工期.  类似网游审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  某部门会顶不住压力.  免费3C认证.  然后死拖工期.  类似网游审查. ...

不可能有免费的认证

那还不如直接取消掉强制认证。取消强制认证也是不可能的,3C强制认证是当时进入WTO中的必须条件。

网友:
说的是3C认证,其实是一门生意,关起门来数钞票的生意

网友:
这目录不错,比网络上的详细的多。

网友:
确实可以考虑开一个认证板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有免费的认证

那还不如直接取消掉强制认证。取消强制认证也是不可能的,3C强制认证是当时进入WTO ...

医疗认证中,确实有一些是免收认证费的,比如,体温计之类的,但实际的操作,检测所的人会跟你说,免费的,你就慢慢排着队吧,收费的项目优先 这个是我们之前遇到过的现实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