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波形如何实现!

楼主(2016-07-18):
CPLD 使用EPM240,输入时钟40M
发现几个问题搞不定
一 如何可以输出周期是100ns,占空比是15ns的波形。
二 还有信号有15ns的相位差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如果使用200M时钟理论上可以实现,但是CPLD跑200M我感觉有点不怎么靠谱,关键是没有内部PLL得外接

网友:
参照4位共阳LED的共用引脚;
或者看看4017之类的计数器
或者看看两位二进制计数器和2-4译码器

楼主:
40m频率的周期是25ns,做不到15ns和10ns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m频率的周期是25ns,做不到15ns和10ns

如果是个固定的数值可以用元件来延时;就是说100的时钟触发两路,其中一路直接置1,另一路经过N个元件延时15之后复位0;
不会CPLD,FPGA,不对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个固定的数值可以用元件来延时;就是说100的时钟触发两路,其中一路直接置1,另一路经过N个元件延时15 ...

已经很感谢了!
我对CPLD也不熟悉,只能请教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