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买的ACER ASPIRE 预装WIN10,昨天自动升级后,黑屏有鼠标.

楼主(2016-07-18):
如题

年初买的ACER ASPIRE 预装WIN10,昨天自动升级后,黑屏有鼠标.重启N次无用,BIOS恢复默认值无用,F8逛按,没調出安全模式出来。

开机后,WIN10转完圈后跳至帐号登录界面,预装的,一直帐号是宏基。进帐号后便黑屏无鼠标,硬盘无动作。

细观察下,能調出任务管理器,然后通过添加任务,可以調出CMD,NOTEPAD,只要知道程序位置,或者程序链接位置就可以使用,但建立不了EXPLORER。

就是没有桌面,程序切换需要ALT+TAB.

在些问大侠,有没有合适的办法在不重装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懂,但感觉wn10现在还不稳定,准备换回win7了

网友:
自动升级温10后点击D或 E盘就提示要删除D 或 E盘   奶奶的SB微软  现已退回到win8.1为避免再次自动升级改成8.1的企业版了

网友A:
一般黑屏只有鼠标的情况,调出任务处理器是可以手动添加explorer的的

之前我有个电脑win7的,我把又下角一个升级的玩意儿禁止启动,重启直接就黑屏只有鼠标了,微软真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黑屏只有鼠标的情况,调出任务处理器是可以手动添加explorer的的

之前我有个电脑win7的,我把又下角一 ...

是的,当时我看到能調出任务管理器,第一反应是添加EXPLORER,结果一点反应都没有,真是气死了。。

网上一堆这样的问题,统一的調調,就是重装。

网友B:
黑屏是不是在平板模式?是不是删除了系统的应用,导致无法显示开始菜单,在平板模式就是黑屏

网友:
我也是去年买的e17,预装WIN10,折腾出几次问题后想装WIN7,弄了几次都是在重启后停在旗子界面,只能装WIN8.1用,严重怀疑是微软搞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屏是不是在平板模式?是不是删除了系统的应用,导致无法显示开始菜单,在平板模式就是黑屏 ...

是自动升级后,重启黑屏的,当时还特意设置为不自动升级呢,MD,JB微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