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ok6410usb不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6-07-18):
我用的是国嵌学习教程,但我要把嵌入式linux下载到开发板里面的时候,usb不识别不能在虚拟机中显示,在windows下也不识别,就是sunsang6440。。。的那个驱动,不显示不识别。自己弄了快一周了,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求高手指点。
                  1.我重新装了虚拟机。
                   2.我从新装了ch340驱动还是不好使。
                   3.开发板我也换过了,现象还是这样。
   在第一次开始用的时候可以显示,到后来就再也不显示了。

楼主:
各位有遇到相同问题的请指点一下,没遇到过的给个建议,我卡在这好几天了,自己弄不懂,百度的也大部分试过,都不行,

网友A:
你虚拟机那端允许新的设备接入了吗,你开了虚拟机就相当于有两台电脑,你看看你要将设备接到那台电脑上,你可以看看虚拟机右下角的提示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虚拟机那端允许新的设备接入了吗,你开了虚拟机就相当于有两台电脑,你看看你要将设备接到那台电脑上,你 ...

我懂你说的意思,就是电脑不识别,不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