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下最高串口波特率只能到115200?

楼主(2016-07-18):
如题,因为要测试的设备波特率大于115200,有没有办法提高PC的最高波特率?

网友A:
硬件决定的,和系统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决定的,和系统没关系吧。

硬件怎么决定呢?系统时钟远远大于串口的波特率,完全可以实现115200 以上的速度。感觉还是软件限制了

网友:
买个FT232的USB转串口设备再试吧

网友:
PC机硬件确实只支持这么高,但是我们用FT232RL做成USB转串口,在921600下读写外部设备很正常,读写一次是几MB的数据,还算稳定。

网友B:
有些串口软件波特率可以设为25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串口软件波特率可以设为256000

串口软件可以配置的波特率可以高于115200,但是波特率大于115200 后串口是没有办法open的  其实还是不支持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654119-1-1.html
这个帖子里提到 HiSerial.sys 这个工具可以让系统支持大于115200 但是下载下来的压缩包是加密的,放狗搜了半天也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
现在都是虚拟串口 跟win没关系

楼主:
已解决,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对应COM属性  里可以选择最高波特率

网友C:
一般来说RS232串口波特率达到115200就差不多最高了,再高的话就容易出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硬件怎么决定呢?系统时钟远远大于串口的波特率,完全可以实现115200 以上的速度。感觉还是软件限制了 ...

你CPU和北桥速度是快。但是你有考虑过主板上RS232芯片的感受吗?
它不爽了,就让你数据传输出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对应COM属性  里可以选择最高波特率

这里的选择没有意义,串口软件都会重新设置一下波特率的
电脑串口波特率上不去的原因是RS232转换芯片的速度跟不上,要快就直接USB转串口,TTL电平,FT232RL有3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RS232串口波特率达到115200就差不多最高了,再高的话就容易出错

产品里用3M,稳定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CPU和北桥速度是快。但是你有考虑过主板上RS232芯片的感受吗?
它不爽了,就让你数据传输出错! ...

对于逻辑器件115200的波特率不算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的选择没有意义,串口软件都会重新设置一下波特率的
电脑串口波特率上不去的原因是RS232转换芯片的速 ...

是的,但这里配置的是支持的最高波特率,如果配置115200,在串口软件就没有办法配置更高,如果配置更高,串口没有办法打开或IO错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产品里用3M,稳定运行

3Mbps不是RS232电平,TTL电平才能达到,也许我孤陋寡闻有那么高波特率的RS232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3Mbps不是RS232电平,TTL电平才能达到,也许我孤陋寡闻有那么高波特率的RS232转换电路? ...

确实是TTL 电平

网友:
我试过用2M的速率通信。  这个是测试记录的贴子。http://19891111wangxiang.blog.16 ... 443992016250830456/

楼主:
引用 网友E:
3Mbps不是RS232电平,TTL电平才能达到,也许我孤陋寡闻有那么高波特率的RS232转换电路? ...

RS232 最高也就几百K
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CD00001938.pdf

网友:
看芯片,像CH340G的USB转串口,TTL电平的2M都可以

网友:
PC软件和下位机硬件的问师,和PC没关系,921600都没问题!

网友:
串口卡,921600用过没问题。

网友:
用CH340G, 我用921600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用485的话到几M没问题

网友:
USB转串口的慎用,我的一个项目用了USB转的,结果莫名其妙的连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但这里配置的是支持的最高波特率,如果配置115200,在串口软件就没有办法配置更高,如果配置更高, ...

你是用的开发软件自带的控件编的程序吧?

网友:
这儿有答案,不解释http://wch.cn/bbs/thread-34497-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的开发软件自带的控件编的程序吧?

试过很多串口工具,结果都一样 ,包括hypertr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很多串口工具,结果都一样 ,包括hypertrm

有点没太明白你怎么用的,刚才看了下SecureCRT软件配置,可以达到9216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没太明白你怎么用的,刚才看了下SecureCRT软件配置,可以达到921600的

软件设置可以到921600 不代表端口可以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设置可以到921600 不代表端口可以打开

可以打开啊,不过我用的是USB转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