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开关电源品牌

楼主(2016-07-18):
自己知道的也就是明纬、兵装、朝阳开关电源,但是他们家的体积都比较大,麻烦高手们推荐些品质有保证的品牌的电源,我选型参考下,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A:
嫌体积大,,就上模块电源,,,你提的品牌也有,,,当然,体积小价格就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嫌体积大,,就上模块电源,,,你提的品牌也有,,,当然,体积小价格就升!!! ...

是的 模块电源太贵了
而且 最好是pcb那种裸板电源 易于组装

网友B:
开关电源的概念太大了
输入输出要求也不说

网友C:
小耳朵、台达,开关电源大小都那样,除非模块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耳朵、台达,开关电源大小都那样,除非模块电源

是的
模块电源不少,就是价格一般都贵。淘宝搜的那种的2,30元的pcb开关电源模块价格还可以,就是用不住,用户投诉太多,经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概念太大了
输入输出要求也不说

输入就是AC220v,输出12V直流,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尺寸90x40x30mm,找了个厂家,做了陆陆续续半年,用不住,坏的太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就是AC220v,输出12V直流,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尺寸90x40x30mm,找了个厂家,做了陆陆续续半年,用不 ...

觉得你这个体积小耳朵的应该有,比你的还要小,最后一个30,可能比30稍大一点,但长和宽,应该会比你上面尺寸小不少,记得之前买过,你可以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你这个体积小耳朵的应该有,比你的还要小,最后一个30,可能比30稍大一点,但长和宽,应该会比你上面 ...

好的 谢谢啦 我去找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就是AC220v,输出12V直流,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尺寸90x40x30mm,找了个厂家,做了陆陆续续半年,用不 ...

那你这算是定制了。
其实这类也可以直接找芯片厂家出方案,比如PI就有很多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就是AC220v,输出12V直流,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尺寸90x40x30mm,找了个厂家,做了陆陆续续半年,用不 ...

输出功率要求多大?JMD10-12尺寸好像可以我们前段时间过用

网友(2016-08-27):
多大功率啊? 我可以做啊。

网友:
国内的山峰不错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就是AC220v,输出12V直流,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尺寸90x40x30mm,找了个厂家,做了陆陆续续半年,用不 ...

想问下,什么原因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什么原因坏的呢?

就是正常使用过程中,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