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贴:SMT样品贴片是否有需求把所有焊盘都上锡膏?

楼主(2016-07-18):
嘉立创开展了SMT样品贴片服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反响还是比较热烈的。
我们现在的模式贴片模式,不需要我们贴片的焊盘,都不上锡膏的。
现在我们有接到贴片客户的一些反馈,希望这些嘉立创无法贴片的焊盘,能不能帮他们也都刷上锡膏?
理由是,有些IC焊盘如果上了锡膏之后,他们拿到这个半成品板子后,就很好去人工焊接IC。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法?

网友:
上了锡的IC很难焊,特别是QFP、QFN封装的,焊接不平整。除非用风枪吹。SOP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默认不刷,然后在下单界面上面显示出焊盘,不贴的部分需要上锡的自己去点。(支持全选和清空,自己按需要处理)

网友:
不需要上锡

网友:
上了锡以后还怎么手焊?除非只有一个引脚的元件。

网友:
建议可以选择上锡还是不上锡,我个人希望上锡,这样用热风枪很方便。

网友:
应该是不上的要求多

网友A:
上锡了好焊?表示不理解啊

网友:
上了锡可以用热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锡了好焊?表示不理解啊

焊盘上锡后元件粘点助焊油放在焊盘上,热风枪一吹就焊好了。
我这两年都是用这种方法焊板子的,比拿着烙铁一个一个焊快多了。

网友:
不上锡为好!

网友:
上了锡的IC很难焊

网友:
当然上锡好焊, 用风枪一吹就上去了.

网友:
多上锡的焊盘要收费de

网友:
额外上锡膏,收钱,,他们就不唧唧歪歪了

网友:
手拿风枪焊的话,肯定是上了锡的好焊,就像10楼说的加助焊剂一吹就可以了,要是没上锡还得自己去上锡(尤其是OSP),而且对于QFN芯片的锡量不见得能把握的正好。
如果是用烙铁焊的话,那估计可能是喷锡而不刷锡的好了

网友B:
我能说,上锡后,风枪一吹,和机贴的没啥两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上锡后,风枪一吹,和机贴的没啥两样么

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上锡后,风枪一吹,和机贴的没啥两样么

+1,凑够字数

网友:
上锡了好焊,这样焊点均匀,像QFN这种封装,焊接质量很好的

网友:
额外加钱我也选择上锡,只是希望多一个选项而已,说什么唧唧歪歪就太过分了。

网友:
还是倾向于上锡,即使都上了锡,集成件用风枪,嘉立创贴不了的阻容,电感,二极管等小件手焊,也都没问题。

网友:
我建议不上锡。     上锡后    手工再去 焊接  会高低不平。

网友:
0805以下封装的阻容器件可以上锡,芯片不能上,否则会不平整

网友:
强烈要求可以选择上锡,风枪焊ic方便,烙铁党也可以选择不上,两全其美的事

网友:
要灵活,就做成下单时候可配的。

网友:
支持JIC,希望JLC越来越好,门门都精通,但是我就只做我的专业了,默默做着。。。

网友:
最好就是钢网文件自己出,然后不要上锡的删掉,剩下全部上锡
我个人意见是上锡了风枪吹其实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