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 15不支持Cyclone系列中的EP3CT驱动

楼主(2016-07-18):
除了换QUARTUSII版本外有别的办法吗,或者是否可以用低版本的Cyclone驱动包来用?

网友A:
驱动?什么是驱动?你说的是支持Cyclone III器件吗?Q13.1是支持CIII的最后一个版本,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换软件。另外15的很不稳定,13.X其实很不错。

网友B:
有种win10想跑protel99的感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什么是驱动?你说的是支持Cyclone III器件吗?Q13.1是支持CIII的最后一个版本,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换 ...

谢谢,是这个意思,只能换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win10想跑protel99的感觉呢。

让你说中了,我用的HP的移动工作站8740W中的WIN7跑protel99se

网友:
确认一下,是13.01还是13.1的版本;这俩个版本不一样

网友:
用13.0.1吧 支持CY2 CY3 CY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