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塞和非阻塞的问题?

楼主(2016-07-18):
    阻塞赋值
      A   = #1  0;
      A   = #3  1;
      A   = #5  0;
    非阻塞赋值
      A <= #1  0;
      A <= #3  1;
      A <= #5  0;

这两种赋值 出来的波形图一样吗 ?

网友:
不一样,第一种在 #8 完成,第二种在#5完成

网友:
#DELAY, 只在仿真时有用,不用太纠结;但是阻塞和非阻塞很重要,一定要能清楚哈;
这个一方面要从电路上考虑,一方面从RTL的仿真时间序列上考虑;

特别是仿真时间序列,最好能清楚;对以后的仿真很有好处;

网友:
这个。。。很基本把?

网友:
mark、阻塞,和非

网友A:
做电路就要心中有电路
所谓非阻塞,就是与或非门,不需要时钟节拍, #1只是表明线上延时,而且这个没有实际意义
所谓阻塞,就是flip-flop,需要时钟节拍才会传递数据

网友:
楼上反了?

阻塞是指逻辑电路,而非阻塞是指时序电路。

网友:
不一样的。

网友:
阻塞是指逻辑电路,而非阻塞是指时序电路。

因逻辑电路的信号是一级一级传递的,所以用阻塞赋值。
同理,时序电路是根据时钟同时到达的,所以用非阻塞赋值。

网友:
建议看看夏宇闻的语法书就能彻底明白了

网友(2016-08-30):
阻塞一般用在组合逻辑,非阻塞一般用在时序逻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电路就要心中有电路
所谓非阻塞,就是与或非门,不需要时钟节拍, #1只是表明线上延时,而且这个没有实际 ...

你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