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些根据拆机图搜集到的资料(大疆精灵3)

楼主(2016-07-18):
1. 电调
这个之前有人讨论过了,TI的InstaSPIN FOC方案。F28027+DRV8301+AON6524。

2. 图传/云台
这个应该是很多人感兴趣的,由于图传和云台直接关联比较密切,因此难以确定某一元件就是单为云台或者图传使用的,这里就合并到一起了。
  • 摄像头方案是Ambarella A9 SoC,拿不到datasheet。只知道这个是双核cortex a9,支持4k 30fps,1080p 120fps和720p 240fps
  • CY7C68013A,这是一个高速USB控制器,猜测图像通过USB协议传输到图传。
  • STM32F103CBU6,不知道这个做什么用
  • ADP1755,ADI的LDO
  • N25Q064A,镁光的SPI Flash
  • 某BGA。。。应该是FPGA,猜测用的SDR做的图传。
  • MT29F2G08ABAEAH4,镁光的NAND
  • EDB8132B4PB,镁光的DDR2 RAM
  • SN65HVD232QD,CAN收发器
  • STM32F407IGH6,猜测是控制云台的
  • dsPIC33EP128MC504,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了一个PIC的控制器
  • DRV8313,半桥驱动,这个直接驱动云台电机
  • MLX90316,霍尔传感器
  • 云台驱动板上的主控由于三防漆看不清楚,所以猜测也是某个TI的DSP,支持FOC和CAN总线

3. 光流传感器
三防漆太厉害,只看到有MPU6050三轴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

4. 主控
那个塑料盒子里面应该是IMU,没拆所以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不过背面能看到气压计是MS5607,精度20厘米。

5. 遥控器
这应该是和市场上别的厂家的遥控器差别最大的了,除了遥控功能还内置图传接收机。不过遥控器内部没怎么刷三防漆,所以轻易得知SDR的方案用了Altera 5CEFA7U19A7N。手贱上Mouser查了一下100个以内要2000多一片,精灵真是良心价。。。
  • CYUSB2014 又是一个USB控制器,应该和手机之间连接有关。
  • LPC1765FET100 NXP的CM3
  • M25P40VP SPI Flash,应该和FPGA配置有关
  • C8051F330 不知道为什么大疆喜欢用这么多家的单片机

6. 电池
TI的电源管理方案,MSP430G2755+BQ30Z554,MOS用的是东芝的TPH1R403NL,Vds 30V,Id 60A,Rds On 1.4 mOhms

7. 充电器
实在是不懂这个,就看了个电容不是rubycon。。。

网友:
这么多种类的单片机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的模块由不同的人分别开发,单片机就挑熟悉的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的主芯片要2000元一片?!!

我拆解的时候,感觉电源按键和一键返还键,每一个都价值100元以上。 ...

那个是FPGA,5CEFA7U19A7N后缀A7N中的A代表汽车级,零售价是比C和I贵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难为你雷军了,大疆使用这么贵的ic,小米怎么抄?!

大疆的用料确实是很良心,但是我感觉有点过度设计了,系统太复杂,而且子系统之间耦合度太高,反而容易出bug。

网友B:
云台部分要3个MCU?1个云台,1个图传,另外一个备份?

网友:
dsPIC33EP128MC504是云台电调用的

网友C:
SDR传输图像,确实给力
有点类似LTE ?
怪不得都上FPGA了
听说dji找altera流片?

网友D:
•STM32F103CBU6,估计是协处理器的角色,处理各种sensor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的主芯片要2000元一片?!!

我拆解的时候,感觉电源按键和一键返还键,每一个都价值100元以上。 ...

Mouser网站上看到的,84个要2,634.1029每个。484针脚UBGA,估计PCB也要激光才能做了吧,更不便宜了。
http://www.mouser.cn/search/Prod ... tualkey5CEFA7U19A7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部分要3个MCU?1个云台,1个图传,另外一个备份?

是云台和图传,因为这两部分功能耦合紧密,难以区分哪个芯片到底负责哪部分功能的。我觉得可能的情况是Ambarella A9采集摄像头的数据,然后通过USB由CY7C68013A传输到FPGA,后者完成SDR相关处理把图像传输回遥控器,而STM32F4则负责处理云台IMU的数据,通过CAN总线控制roll和pitch轴电机。至于yaw轴由于万恶的三防漆看不清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是楼上网友所提的pic33控制yaw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103CBU6,估计是协处理器的角色,处理各种sensor数据。

有道理,云台也可以从主控得到当前姿态数据来进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R传输图像,确实给力
有点类似LTE ?
怪不得都上FPGA了

对射频的东西知之甚少,Google搜索到了一些资料 http://www.rtl-sdr.com/tag/digital-amateur-television/

网友E:
FPGA要那么贵?我们实验室做的制导炮弹上的FPGA好像也就700多一片,那个功能需求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GA要那么贵?我们实验室做的制导炮弹上的FPGA好像也就700多一片,那个功能需求就够用了 ...

还是要根据需求选择逻辑单元数量等参数的,需求多了自然就要用贵的FPGA了。另外好奇你们用什么IMU能扛得住炮弹发射时那么高的加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要根据需求选择逻辑单元数量等参数的,需求多了自然就要用贵的FPGA了。另外好奇你们用什么IMU能扛得 ...

这个东西还是不能说的,我怕会被请去喝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小米的偷工减料设计,会让大师心动?

简洁的设计和偷工减料是两回事。

网友:
从大疆的设计上可以看出来,创业公司,大牛众多,团队之间差异比较大,平台架构都没有统一规划,真难为他们的产品经理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大疆喜欢用这么多家的单片机
因为爆富,一下招了大批牛人,短时间难以磨合,后面肯定会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人数一下,这台大疆的ic数目,有没有100片?

没具体数,不过也差不多了,上面列出了能识别的就有二十几种了,这里面还没包含像是DCDC或者LDO之类的,而且电调和云台驱动的芯片还是好几套地用。另外飞控和IMU没拆,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有人拆解精灵4吗?号称带龙骨的啊

网友:
搜集的真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