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下格式化NTFS的移动硬盘在WIN7上不能用问题?

楼主(2016-07-19):
xp系统下格式化成NTFS的移动硬盘在WIN7上不能用?总提示要格式化?怎么回事?哪位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文件系统无法识别,会导致windows提示格式化的问题;这阵子在做sd卡自动识别的项目。
可能原因:格式化过程中出错,导致无法识别。
建议使用winhex,尝试看下mbr信息是否损坏!

网友:
那就在win7下再格式化一下

网友:
重新格式化,xp不认win7的ntfs是正常,win7不认xp有点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