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LC,RC,电阻分压计算的小工具

楼主(2016-07-19):
主要是为了方便,软件界面如图:

附件:

网友:
留个思考, 计算n个分压点,  R1.R2,R3,R4,Rn.  分压后每个点的分压.  或根据每个点的分压计算相应的电阻.

网友:
用什么写的,小功能这么大。

网友:
小工具不错,收下了

网友:
实用的小工具,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
感谢分享,下回来用用

楼主:
更新了一下:

附件:

网友(2016-12-08):
很方便。
发现点小毛病:改变数据,电阻分压所有数据框,想要的结果必须先把那个数据框清空,否则计算结果仍是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