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模块跳频方法求解

楼主(2016-07-19):
最近在DIY四轴的遥控器,写接收机和发射机对码的时候碰到了跳频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网上搜到的跳频资料不多,为了避免信号受干扰要进行跳频,FUTABA可以36个信道跳,貌似是最给力的商用控,但是没有找到跳频的程序。
群里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程序可以发给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做遥控器最关键是就是FHSS,跳频方面的资料的确不多。我也在搞遥控器··用的是nrf24l01

网友B:
以前也玩过一段时间的航模协议,给你推荐个开源控的代码http://www.deviationtx.com/,里面有很多协议代码可以参考。
市面上很多控都是用MCU+CYRF6936+PA做的,很方便。

还有个可以搜索一下:ER9X开源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玩过一段时间的航模协议,给你推荐个开源控的代码http://www.deviationtx.com/,里面有很多协议代码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遥控器最关键是就是FHSS,跳频方面的资料的确不多。我也在搞遥控器··用的是nrf24l01  ...

恩,2401比较大众嘛,我测试的遥控距离300米没啥问题,但是我拆商品控,不管是天地飞还是华科尔还是睿斯凯,都不是用的2401模块,然后就感觉2401有点low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2401比较大众嘛,我测试的遥控距离300米没啥问题,但是我拆商品控,不管是天地飞还是华科尔还是睿斯 ...

nrf价格比较便宜啊··教程也多点

商品控有用的a7105的

nrf+pa距离也不错了··500米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2401比较大众嘛,我测试的遥控距离300米没啥问题,但是我拆商品控,不管是天地飞还是华科尔还是睿斯 ...

futaba 的东西用的比较不错。 用了个 GAL 来做硬件流控制

网友C(2016-09-09):
楼主有找到合适的资料吗?

网友:
过来是想看看跳频知识的

网友D:
同想看跳频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2401比较大众嘛,我测试的遥控距离300米没啥问题,但是我拆商品控,不管是天地飞还是华科尔还是睿斯 ...

其实国内有大量四轴使用 2401 和 2401 的山寨兼容版本。
小厂玩具四轴基本上都是 2401 兼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想看跳频知识

同想学习,但我们自己可以先想想这个如何实现啊:

思路:
1)先简化目标,避免一下子太复杂搞不定,先考虑遥控发射机 单向 向四轴发指令。
     如果指令都很短,时间上满足实时要求,那最简单的是遥控发射机 每条指令都发多次,每次都在备选的几个频点上。四轴接收处在一个频点接收指令,超过一定时间没有收到指令时,切换频点。这个好像满足用眼睛看并达到控制指令发送的要求了。

2)如果要四轴返回数据,那依上面思路,最简单的是再配一套nrf通信,方向正好相反。发射只在四轴,接收只在遥控端,备选频点与另一个方向不同就是了。

接下来思路,可以把目标复杂化,慢慢改进,当然在保证实时性的情况下,两端的通信协议也会越来越复杂,交给大家讨论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找到合适的资料吗?

看loli3的遥控和接收程序,能大约了解一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loli3的遥控和接收程序,能大约了解一点了

方便把源码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把源码发上来?

attach://343026.r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把源码发上来?

你看看能打开吗

网友C:
下载了,明天看看。
谢谢了,你做什么行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了,明天看看。
谢谢了,你做什么行业啊?

机器人的,会用到遥控这些东西

网友E:
3 楼说那个 deviationtx 是有完整的源程序的,看看那个 DSMX 就是使用调频协议的。
而且是有个比较复杂的跳频映射函数,当时还费了不少力气被破解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 楼说那个 deviationtx 是有完整的源程序的,看看那个 DSMX 就是使用调频协议的。
而且是有个比较复杂的跳 ...

好的,我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2016-11-03):
我有部分的遥控器程序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学习无线遥控,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俺也是过来想看看跳频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