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fi显示黄色感叹号,不能上baidu网页但能上qq

楼主(2016-07-19):
那是怎么回事啊,不能上网页,不能查资料很不方便啊

网友:
占座,等LZ被吊打

网友:
可能是DNS问题 用手机流量查BING一下

网友:
DNS的问题 设置成如下试试:8.8.8.8 4.4.4.4

网友:
肯定是DNS故障

网友A:
http://58.221.239.153/  如显示该域名不存在就是DNS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58.221.239.153/  如显示该域名不存在就是DNS问题

电脑端的,点击也是显示 该域名不存在
但我好像一切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端的,点击也是显示 该域名不存在
但我好像一切正常啊

你当然正常,是让他不能访网站用IP访问试一下的,如用域名不能访问用IP可以访问说明DNS有问题,如用IP也打不开说明网络协议出故障,以前见过系统升级出故障的机器就是这样,修复一下网络就行了

网友:
估计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