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两个节点的CAN通信问题

楼主(2016-07-19):
最近在做CAN 通信,过程是在这样的:A向B发送数据,B收到数据后,向A发送另一组数据,A接收。过程很简单,而且,A发送给B数据B接收 和 B发送给A数据A接收 。这两个的单向发送都实现了,但是一组合起来就不行了,A还能够正常发送给B,而B却不能发送给A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这都半天了都没解决,各位路过的大神们,有清楚原因的还请指导一下,拜谢拜谢!
这是A节点的主函数:
ORG    0000H
LJMP   INITIAL                                                        ;初始化

MAIN:                 NOP
CLR                         A                                                                        ;发送数据
MAIN01:  LCALL                 CAN0Send
JNB                         CANTX,MAIN01
CLR                  CANTX
MAIN04:
LCALL                 CAN0Rev                                                        ;接收数据
JNB                         CANRX,MAIN04
CLR                  CANRX

CLR A                                                                                                ;减数延时
MOV                         A,#0FFH
MAIN02:  DEC                         A
JNZ                         MAIN02
LJMP                  MAIN

这是B节点的主函数:
ORG    0000H
        LJMP   INITIAL                                                        ;初始化

MAIN:                 NOP
CLR                 A
MAIN01:  LCALL         CAN0Rev                                                                ;接收数据
JNB                 CANRX,MAIN01
CLR                 CANRX

MAIN03:         LCALL         DATADEAL                                                        ;发送数据
JNB                 CANTX,MAIN03
CLR                  CANTX

MOV                 A,#0FFH
MAIN02:  DEC                 A
JNZ                 MAIN02
LJMP   MAIN

CAN的初始化配置都没问题
谢谢大家!!!

楼主:
主控芯片是C8051F500,

网友A:
调整发送频率,你是不是一直连续发送,占用了总线?
假设A地址比B地址小,A一直连续发送,没有时间间隔,那B永远不会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发送频率,你是不是一直连续发送,占用了总线?
假设A地址比B地址小,A一直连续发送,没有时间间隔,那 ...

啊呀!!!谢谢谢谢!!!我一点头绪都没有,检查仿真一遍一遍的,这下有头绪了,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发送频率,你是不是一直连续发送,占用了总线?
假设A地址比B地址小,A一直连续发送,没有时间间隔,那 ...

您好,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是不是CAN通信时不怎么用中断,用查询比较多??用中断需要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是不是CAN通信时不怎么用中断,用查询比较多??用中断需要注意些什么?谢谢! ...

中断需要做好缓冲区,不然会很快溢出,一般是做环形FIFO,你搜搜本坛内有很多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