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树莓派的扩展板原理图和PCB,protel的

楼主(2016-07-19):
自己想画一个扩展板,主要扩展一些按键和指示灯,关键需要GPIO口和定位孔的尺寸。

网友:
是个好东西  有这样资源最好了

网友A:
量不大就淘宝买,5块一个IO板子。

网友:
t形那种有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不大就淘宝买,5块一个IO板子。

我需要增加自己的一些控制部分在上面,淘宝上的不能满足。

网友B:
不知道这种行不行,自己画的

网友A:
帮你顶起来,楼上的40pin的位置显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行不行,自己画的

可以的,你可以把PCB的40PIN和4个定位孔的PCB图发给我吗,或者上传到这里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起来,楼上的40pin的位置显然不对。

我都用上了,什么叫显然不对

网友:
PCB文件,AD13设计的,可以用其他版本打开。

网友B:
扩展板是用于我们一个展示模型上的,12V电源输入,转换一个5V用于树莓派供电,迷你路由器,一个3.3V用于LED(595控制)。引出IIC控制OLED屏,IIC扩展IO芯片,SPI控制读卡器,UART转RS232,还有三个NMOS,一个蜂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上了,什么叫显然不对

不好意思,原来你是这么摆的,以为你的板子和树莓派是同尺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展板是用于我们一个展示模型上的,12V电源输入,转换一个5V用于树莓派供电,迷你路由器,一个3.3V用于LE ...

多谢了,自己测量的很麻烦。

网友:
后面这个文件是外框和钻孔gerb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扩展板是用于我们一个展示模型上的,12V电源输入,转换一个5V用于树莓派供电,迷你路由器,一个3.3V用于LE ...

销售吗?

网友:
销售什么?现在只有空板

网友:
回帖质量好高,多谢分享~

网友(2019-04-03):
这个扩展板真是霸气

网友:
内存条那种版本的更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