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喇叭可以使整个板发声?无盆喇叭有吗?

楼主(2016-07-19):
一个朋友咨询有没有喇叭可以使整个板(0.6mm不锈钢)发声?

有没有无盆喇叭这个东西?

谢了!

网友A:
“共振喇叭”可以让整块板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振喇叭”可以让整块板发声。

谢谢楼上

网友B:
何必呢,能出声音,不代表好听的,防水,防爆都有专业喇叭,何必自己搞一套。

网友C:
淘宝有卖,就是一种使板材发声的喇叭,还可以使桌面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卖,就是一种使板材发声的喇叭,还可以使桌面发生

就是2楼所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呢,能出声音,不代表好听的,防水,防爆都有专业喇叭,何必自己搞一套。 ...

能发声就行,至于音质如何就让我朋友自己去权衡了。

他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无法描述,让我帮他找到这个东西而已。

网友:
幻响神州,共振音响,可以看看。

网友:
贴个压电陶瓷片,说不定有点用。

网友:
见过陶瓷喇叭。要贴上一张纸或者其他面积大的东西才会大声,否则很小声。TI也有配套的功放IC卖。不是震动喇叭,那个厚度很大而且限制于硬的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