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flash下载程序至芯片,版本更新后被识别出盗版

楼主(2016-07-19):
最近有一批货量产,不能再采用通过keil,连接jlink至板子,下载程序的方式

考虑使用Jlink flash,直接分发hex文件,一个是相对能够保密源代码,一个是烧写效率更高

但是电脑上的jlink flash的device列表中没有我使用的stm32f407zgt6,然后果断上官网更新jlink软件至最新版本,device列表中倒是几乎有了所有常见的芯片,但是segger识别出我这个jlink是淘宝货,直接给我强制关闭退出软件了

问,怎么破?我只需要更新devive 列表即可。

网友:
改序列号

网友:
见附件教程.......

网友:
用修复固件的方法,坛里有教程。重烧可以改序列号的固件,然后设置一个序列号就可以成功升级,我的序列号88886666是不是很熟悉啊

网友A:
買個量產燒錄器比較省事,掏寶上有一推,
最近買了本論壇網友用,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個量產燒錄器比較省事,掏寶上有一推,
最近買了本論壇網友用,還不錯。 ...

有没有链接?我的板子全部都是一件焊接好的,贴片。能用你说那种烧录器吗?

我上一次使用烧录器,还是上学时,使用直插封装的51芯片,插到烧录器里面,然后点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個量產燒錄器比較省事,掏寶上有一推,
最近買了本論壇網友用,還不錯。 ...

右上角的2个,好像看起来不错,能评价一下嘛?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5716-1-1.html

脱机下载 这个不是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上角的2个,好像看起来不错,能评价一下嘛?

我是買這家的,是本論壇的網友

唯一不滿意的是,設定軟體在我的繁體win7中是亂碼,比較討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買這家的,是本論壇的網友

唯一不滿意的是,設定軟體在我的繁體win7中是亂碼,比較討厭。 ...

有个程序是叫做 AppLocale 的,您可以了解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