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G 天线设计电容电感匹配问题

楼主(2016-07-19):
最近想玩下蓝牙,自己设计PCB,芯片选的是DA14580
在设计的时候遇到几个问题,本人对高频部分不了解,想请教下有经验的坛友。

1,图中 C1, DNP 是什么意思,任意数组???

2,L1: 3.9 nH, 0402, LQP series, Murata
LQP系列是什么意思?
必须要选这种电感吗,普通的电感可以用吗?

网友A:
不清楚LQP系列有什么特点,但是推荐的尽量去选用。这种地方的电感一般都要绕线式的,层叠式的效果差。
DNP = Do Not Place,预留的校正用器件位置,如果自己没有条件上矢量分析仪,那就空着好了。

网友B:
DNF的那个是用来微调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LQP系列有什么特点,但是推荐的尽量去选用。这种地方的电感一般都要绕线式的,层叠式的效果差。
DNP  ...

非常谢谢,网上查了下,LQP应该是薄膜式电感,
还想请教下,如果用层叠式,效果会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DNF的那个是用来微调参数的

谢谢,终于知道这个是干嘛的了!

网友:
1.DNP不是DNF,一般意思是不上件,但是会预留PAD,做后期调节用的。
2.射频这块器件,要求高频响应特性,高Q,低Rdc等特性,最佳器件应为绕线式电感(LQW系列)但是成本较高,其次为LQP系列,也具有高Q特性,且价格比绕线式可以更低,封装更小,再次为叠层式(LQG).能用,便宜。

网友:
如果没有网分这样的专业测试设备,这些东西都不需要纠结的。L2位置放个220pF的电容,也一样能用,只是插损大一些罢了。

网友(2017-12-18):
楼上的很专业,插损大了,回波应该会变好

网友(2020-11-27):
马克,2.4G天线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