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耳放,一个耳机……

楼主(2016-07-19):
现在有个飞傲的X1  一个上次老大推荐的那个爬山用的耳机,铁三角什么的……  现在想升级下,加个耳放,换个耳机(跑步不会掉的……)预算1K左右,主要是爬山用(……都是借口,希望升级下,自己能坚持锻炼吧。)  麻烦各位推荐下,主要是听人声。  谢谢

网友:
1千块钱以内的耳塞X1直接推,没必要耳放,况且在室外运动用耳放无疑给自己增加负担。
有钱的话上舒尔se535以上的耳塞吧,隔音和舒适度比较好

网友:
带出去不推荐耳放,预算全部加耳机上,IE80吧~

楼主:
2K+!  淡定,不要冲动……

网友A:
1K还是只买个耳机吧

网友B:
整的再好音质有毛用呢,外部噪音还不是一样灌到耳朵里面去影响听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还是只买个耳机吧

1K买个什么样的耳机呢?

网友:
运动耳机只推荐创新获红点奖那款

网友:
只要你不是喜欢逼测,那就创新AIR

网友C:
PX200,坚定推荐森海。32欧,不要耳放。你一个X1弄啥耳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X200,坚定推荐森海。32欧,不要耳放。你一个X1弄啥耳放啊。

你的HD600用什么耳放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HD600用什么耳放推?

自制了好多耳放

网友E:
1千块不上不下的。要么再添1K买个IE80,前段时间X东活动才1999。 要么就几百块买铁三角IM70吧,这两个耳机我都有,都不错。 IM70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的再好音质有毛用呢,外部噪音还不是一样灌到耳朵里面去影响听感

所以外出耳机只推荐入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制了好多耳放

推荐一只耳放你听得多的,我参考一下,最近想自制,但不想太折腾
毕竟如果每种电路都试一下太浪费钱,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只耳放你听得多的,我参考一下,最近想自制,但不想太折腾
毕竟如果每种电路都试一下太浪费钱,也 ...

TP6120和OPA627+BUF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6120和OPA627+BUF03

看好BUF03,因为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千块不上不下的。要么再添1K买个IE80,前段时间X东活动才1999。 要么就几百块买铁三角IM70吧,这两个耳机 ...

谢谢,就IM70了

网友F:
呵呵一个耳机上千,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一个耳机上千,金的吗?

高级耳机一般是塑料和铜包铝漆包线,但是人家就卖一千多,还有几千的呢,竟然有人买奇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一个耳机上千,金的吗?

还有一万多的,HD800

楼主:
才知道  铁三角是日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一个耳机上千,金的吗?

未试过别下结论

网友:
没用过这么好

网友:
搞不懂耳机的价格是提现技术上,还是材料上

网友:
耳机的价格体现在听感上,但是听感因人而异,所以没个定论,公认价格越高越好

网友G(2016-08-23):
我也不理解,一堆塑料做的单元,有的能卖几千,成本到底消耗到哪里了?

网友:
我在班上用的是森海HD202,已经是近10年的老耳机了,除了之前自己拆了把线截了段重新焊上,换过PP棉现在还依然很好,只是低音有点混适合看电影;在家用AKG Q701这个用的是某宝所谓的Solo耳放,山寨货。感觉有放没放区别仅在音量电位器的角度,不过家里有俩娃,现在听的时间不多一直挂着。
对比Q701和HD202这两个差近1000块的耳机,其实差别只有那么一点点,但就是这一点点就是需要1000块才能买到的听感,立体、声场还有均衡。我知道的不多,不烧线。以上仅供参考。
另外出街我从来不带耳机,路上车多人多,还是小心点好。虽然是帝都,跟偷也挺多的,特别是春节前的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6120和OPA627+BUF03

谈谈你对耳放的了解吧。

我现在的短板其实是音源,平时经常是用Iphone或MACBook,其实只能算是听听了,不能叫欣赏。

网友:
苹果最近优惠力度大,买手机平板送耳机,耳机好像是1499的,学生还便宜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理解,一堆塑料做的单元,有的能卖几千,成本到底消耗到哪里了?

你为路边卖菜啊,这事不是谈成本 的。

网友(2016-09-23):
引用 网友C:
PX200,坚定推荐森海。32欧,不要耳放。你一个X1弄啥耳放啊。

说实话,px200音质真的很差.高频很暗淡,毫无解析可言,我听不完1首歌就不想听了。

网友(2017-04-17):
大莱曼+HD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