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f030 VDDA和 ADC基准是不是直通的?

楼主(2016-07-20):
新做的一个产品 采用的三节干电池供电(4.5V) ,
3.3V  LDO稳压,给系统供电。
单片机用的 stm32f030 ,用到了他的ADC功能,
VDDA和VDD连在一起,连接到3.3V供电上。
电池电压高于3.3V时,ADC采集值正常。
当电池电压低于3.3V时,  出现ADC 采集值出错。

办法:
打算加一个稳压芯片将VDDA 用2.5V供电,
疑惑:
不知道 STM32F030C8T6 的VDDA引脚接入的电压值是不是就是ADC的参考值。
希望有人帮确认下

网友A:
外基准应当是接VIRF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基准应当是接VIRF端吧,

没有 那个引脚哎

网友:
VDDA 和VREF连一起了  VDDA固定就行。。。

网友B:
不见得是电压原因,可用稳压源测试下。标称范围2.4V-3.6V,只需满足:VDDA ≥ V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见得是电压原因,可用稳压源测试下。标称范围2.4V-3.6V,只需满足:VDDA ≥ VDD

不太明白 前辈什么意思?
不过,被采集的电压值得计算公式应该是
采集电压值 = AD值*(3.3 /4096)吗 ?
3.3V是参考电压,也就是VDDA上的供电电压吧?
电池电压低于3.3V时  参考电压就会低于3.3V
这个芯片好像是这样的,求证下。。。

网友C:
VDDA 和 ADC的基准 是直通的!
而且VDDA必须等于或小于VDD并且不能超过0.4V,,,,,,所以小心点设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VDDA 和 ADC的基准 是直通的!
而且VDDA必须等于或小于VDD并且不能超过0.4V,,,,,,所以小心点设计啊! ...

谢谢 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VDDA 和 ADC的基准 是直通的!
而且VDDA必须等于或小于VDD并且不能超过0.4V,,,,,,所以小心点设计啊! ...

前辈0.4V 能帮忙截取一段手册上的原话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0.4V 能帮忙截取一段手册上的原话吗?谢谢

STM32F030 任何一个数据手册,搜索 VDDA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030 任何一个数据手册,搜索 VDDA

VDDA 2.5V单独供电,VDD 3.3V供电 ,好像是不行的。
手册上说 VDDA 必须高于或者等于 VDD ,是这样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VDDA 2.5V单独供电,VDD 3.3V供电 ,好像是不行的。
手册上说 VDDA 必须高于或者等于 VDD ,是这样的吗?

不好意思,我只看到 030 手册里 VDDA 的极限工作条件,没注意到通用工作条件里,VDDA 要比 VDD 大!

一般设计中, VDDA 和 VDD 是直接连接、或用磁珠连接的,如果你真的很介意参考电压的精度,那么这个CPU不太适合,还是换有独立电压参考输入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只看到 030 手册里 VDDA 的极限工作条件,没注意到通用工作条件里,VDDA 要比 VDD 大!

一 ...

不太注重精度,重点是现在局限于供电电池的选择 ,用的三节干电池(有效电压2.7V-4.5V)。
电池电压 低于3.3 V ,ADC计算就不在准确。
只是想让ADC 在尽可能的低的电压下让然正常工作。
单独降低VDDA行不通的话  ,只能是把VDD。VDDA都改为3V了

网友D(2017-05-27):
外部随便加一路431作为基准,每次ADC转换时跟基准对比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部随便加一路431作为基准,每次ADC转换时跟基准对比一下即可。

其实最好是用LDO把输入降到mcu供电可接受的比较低的位置,比如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