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2元内,带5个ADC通道,28pin内,8K flash的单片机

楼主(2016-07-20):
需求¥2元内,带5个ADC通道以上,有eeprom,28pin内,8K flash的单片机,求推荐型号,谢谢!

网友A:
中微有  还带触摸  6385B  SOP28

网友B:
STM8S003F3单片机,8K Flash,1K SRAM,128 byte eeprom,20pin,5ch 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微有  还带触摸  6385B  SOP28

暂时只考虑大型厂家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S003F3单片机,8K Flash,1K SRAM,128 byte eeprom,20pin,5ch adc

谢谢!    纳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S003F3单片机,8K Flash,1K SRAM,128 byte eeprom,20pin,5ch adc

请教:  STM8S003F3 的 18 脚-----PD1(HS)/SWIM可以作为输出吗 ?   High sink 如何理解呢?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  STM8S003F3 的 18 脚-----PD1(HS)/SWIM可以作为输出吗 ?   High sink 如何理解呢?   谢谢! ...

世界一流大厂的有 STM8S003F3, 瑞萨的 R8C 系列 ,比如R5F211B4 ,
然后有NU 的   814 应该也可以,很多型号可以选择了,现在16K flash  带AD,TSSOP20 封装价格基本都杀到1.2元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世界一流大厂的有 STM8S003F3, 瑞萨的 R8C 系列 ,比如R5F211B4 ,
然后有NU 的   814 应该也可以,很多 ...

谢谢!   差不多考虑 STM8S003F3 了

网友:
华邦N79E815貌似有28PIN的。至于ADC通道,您的看看资料够不够

网友:
中颖的SH88F02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差不多考虑 STM8S003F3 了

嗯,8s003f3 性价比世界第一,仿真器15元,而且现在新塘要出一款与之pin to pin的片子,价格也是1元,真正的便宜量足、又不怕缺货。

网友:
芯唐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世界一流大厂的有 STM8S003F3, 瑞萨的 R8C 系列 ,比如R5F211B4 ,
然后有NU 的   814 应该也可以,很多 ...

请问 STM8S003F3 QFP32 的ADC通道是不是只有4个,TSSOP20 的就有5个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 STM8S003F3 QFP32 的ADC通道是不是只有4个,TSSOP20 的就有5个 ?

不可能吧,脚位多大ADC反而少?下载规格书看看

你好像是对的。4个

网友:
otp的就多,flash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吧,脚位多大ADC反而少?下载规格书看看

你好像是对的。4个

居然真的是这样 醉了

网友:
HT66F0185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STM8S003F3 的 18 脚-----PD1(HS)/SWIM可以作为输出吗 ?   High sink 如何理解呢?   谢谢! ...

可以的。。。。。。。。。。。。。。。。。。。。。。。。

网友:
STM8S003用了近100K了,绝对的高性价比

楼主:
最终决定用STM8S003F3, 虽然在规划IO时缺少1条IO,但将原来的3个按键减少到2个还是解决了;
期间冥思苦想如何利用2个IO点亮4个LED(显示电量用的),最终通过减少一个按键解决IO缺少的问题。
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

网友:
不知道楼主需要用在什么场合,这种片上的ad是不是噪音会很大

网友E:
stm8f003是否由内部基准电压,或者说隐藏的内部基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终决定用STM8S003F3, 虽然在规划IO时缺少1条IO,但将原来的3个按键减少到2个还是解决了;
期间冥思苦想 ...

三态io,两个led反向并联就可以实现了,不过我没用过stm8,不知道io的高低电平驱动能力是否一样。

网友:
stm8s003 20pin的有5个adc。其他封装的仅有4个···
让人很纠结···

曾经有个项目需要的io稍微多一点··而且和你的要求差不多,至少5个adc。只能放弃了003

如果按键多的话,电路上下功夫可以省点io

网友:
我也想说stm8了,结果楼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终决定用STM8S003F3, 虽然在规划IO时缺少1条IO,但将原来的3个按键减少到2个还是解决了;
期间冥思苦想 ...

多加2个二极管,2个普通IO就可以实现3个按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多加2个二极管,2个普通IO就可以实现3个按键

富士通:MB95F564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8f003是否由内部基准电压,或者说隐藏的内部基准

文档上说: 如果由于封装的原因而免除了外部REF+、REF-, 则内部连到VDD, VSS, 即基准是VDD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加2个二极管,2个普通IO就可以实现3个按键

扫描处理时复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富士通:MB95F564 吧...

不知道在哪里买工具和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态io,两个led反向并联就可以实现了,不过我没用过stm8,不知道io的高低电平驱动能力是否一样。 ...

请问这个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描处理时复杂不?

不复杂

网友:
STM8S003F3 倒是个好的选择

网友I:
avr  tiny 828  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
如果AD还有富余的话,可以用一路AD检测3个按键

网友:
哦哦,我也用过AD做按键检测,当时好像做了6,还是7个按键。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三态io,两个led反向并联就可以实现了,不过我没用过stm8,不知道io的高低电平驱动能力是否一样。 ...

一开始没想明白要怎么并联,低电平驱动的要上拉,高电平驱动的要下拉,后来网上看到了这电路,分享一下

还有更强大的1拖3,也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开始没想明白要怎么并联,低电平驱动的要上拉,高电平驱动的要下拉,后来网上看到了这电路,分享一下

图1 静态功耗大

参考STM32的,
3.3V

LED

1K电阻
├————IO(3态)
1K电阻

LED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开始没想明白要怎么并联,低电平驱动的要上拉,高电平驱动的要下拉,后来网上看到了这电路,分享一下

4个LED需要做二进制加、减法显示(电量%), 这个电路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avr  tiny 828  应该能满足要求,

价格不便宜

网友:
2RMB 左右啊, 要不就用ABOV 的吧, 前几年用过,

网友:
PIC16F1518

网友K:
SN8F5702 ,这颗IC 估计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L:
咋不考虑LGT的,跟AVR兼容

网友:
合泰
义隆

CPU都很便宜

在就是

新塘

st低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咋不考虑LGT的,跟AVR兼容

别提了,开始就是用的LGT8F88D, 后来发现它的ADC内部不一致度达到了70~80mV, 算上分压比就达到了800~900mV的差异;
咨询厂家说可以修正,但公司老板怕后续有麻烦,就换芯片了

楼主:
¥2 内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K:
SN8F5702 ,这颗IC 估计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麻烦,特别是烧录器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提了,开始就是用的LGT8F88D, 后来发现它的ADC内部不一致度达到了70~80mV, 算上分压比就达到了800~90 ...

真的麽,lgt会如此不济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嗯,8s003f3 性价比世界第一,仿真器15元,而且现在新塘要出一款与之pin to pin的片子,价格也是1元,真 ...

新唐出的跟stm8s00f PIN TO PIN的是哪个型号呢?出了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新唐出的跟stm8s00f PIN TO PIN的是哪个型号呢?出了没有呢?

他们业务来给我介绍,原来说7月中旬出,现在我也没收到相关消息呢,有规格书了,我共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