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 V3.25使用PICkit3烧写正常,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6-07-20):
我刚接触PIC几天时间,手头有块PIC16F1937单片机开发板,从最基本的流水灯开始学习。编译好程序后通过PICkit3 联机下载程序,一切正常,可是流水灯程序没有运行,有时候是乱的,而且把目标板的外部电源拔掉再从新上电后流水灯又是其它莫名的效果,感觉单片机完全不受控制。配置字应该也没错,PICkit3也是才买的,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找出问题,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折腾好几天了。。。。。。。

楼主:
忘记个重要的问题,我的系统是WIN10,会不会是不支持MPLAB X IDE?????

网友A:
跟系统无关系!IO口默认为AD口的!你要设置一下为数字口,同时配置位要配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系统无关系!IO口默认为AD口的!你要设置一下为数字口,同时配置位要配置正确! ...

配置字应该没问题,程序好像没烧写进去,每次运行效果都不一样,会不会是KIT3坏了?

网友:
KIT3没用过,我使用的是ICD3,如果烧写完成会有提示的!

网友:
MCLR 上拉了没?

电压是否够?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支持低电压的,一定要LV的芯片才行。。。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ICD2或ICD3来烧录就OK了。

网友:
所以能不用PIC就不用,工具太蛋疼了,妈的提示烧写成功,其实就没完全对

网友C:
妈了个鸡啊,蛮难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ICD2或ICD3来烧录就OK了。

我手头的板子就留了个KIT3的下载接口,资料也很少,学起来真费劲。现在入门都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妈了个鸡啊,蛮难用的。

这个软件太难用了,和keil简直没法比,好不习惯

网友:
看来吐槽PIC的不至我一个啊

网友D:
只要是能正常下载,校验,KIT3就是没问题,还是仔细检查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能正常下载,校验,KIT3就是没问题,还是仔细检查程序吧。

很简单的程序,单片机我还是有一定基础,严重打击信心啊

网友D:
有模拟功能的引脚初始化时一定要关闭,特别是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模拟功能的引脚初始化时一定要关闭,特别是比较器。

我再去研究下数据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手头的板子就留了个KIT3的下载接口,资料也很少,学起来真费劲。现在入门都是问题了 ...

推荐你看一下youtube上的一个教学视频,我快进2小时看完的,算是大概有一个了解。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 ... c18f+mplab+beginner

ps:pic单片机有一些奇怪的设定,和其他芯片不太一样,当然ide做的垃圾也难辞其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你看一下youtube上的一个教学视频,我快进2小时看完的,算是大概有一个了解。
https://www.youtube.c ...

谢谢啦,看它的手册确实和普通的单片机设置不太一样

网友:
用的MPLAB X IDE V3.25使用PICkit3烧写dsPIC33F一直都OK啊

网友:
LZ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E:
pickit3 是不好用,经常下载不了,之前用了一次把我搞怕了

网友F:
楼主把源码贴出来,就清楚了,win10,mplab,pickit3,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pic算是好学的了,芯片手册有中文,又有例程。

网友:
设置的时候设置下外部用电还是烧写器供电看看?内部供电改成4,75v再试试看看呗!

网友G:
我也是刚刚开始接触pic单片机,用的是mplab x IDE + xc16 compiler,不知和楼主的这些工具是否一样,我现在看程序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ckit3 是不好用,经常下载不了,之前用了一次把我搞怕了

问题还没解决,但是找到方向了,应该是引脚的配置不对。和软件没得关系,我在网上买了开发板,拿到开发板了再来学习,主要手头资料太少,毫无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刚刚开始接触pic单片机,用的是mplab x IDE + xc16 compiler,不知和楼主的这些工具是否一样,我现在 ...

软件基本一样,我的C编译器是HI-TECH-PICC V9.80 ,我从下手的话和我一样去买开发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源码贴出来,就清楚了,win10,mplab,pickit3,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pic算是好学的了,芯片手册 ...

我手里就块单片机+数据手册,也没例程,照着数据手册摸索着写程序,结果连LED灯都点不亮

网友:
請樓主把MPLAB X IDE燒錄畫面或訊息POST上來,一般來說不管正常或是失敗,總是會有提示訊息。

网友:
請問樓主,問題是否解決?不要讓這裡的每一的發問的問題都變成斷尾...

网友:
对的,就是引脚配置的问题 ,前两天我也是,后来请教老师傅,现在我不用那个口,换到其它口上就正常了,是因为有复用的原因吧。我还没搞定这个复用口的关闭和启用的配置 ,

网友(2016-08-26):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居然遇到一样的问题,LZ后来解决没有?

楼主(2016-10-01):
引用 网友H:
居然遇到一样的问题,LZ后来解决没有?

解决了,是程序的问题,要上手PIC单片机,首先要搞清楚引脚的复用功能问题,不然没法用。多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