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pic的芯片

楼主(2016-07-20):
资源要求: 一个串口通讯。一个spi通讯(2个spi更好)。一个i2c通讯。请问这样的芯片有吗。最好是贴片的封装的。sop-28 或者QFP-32都可以的

网友:
楼主,ID不保哦

网友A:
STM8S003F3.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586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S003F3.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5865-1-1.html

我这个用在工控上。所以不打算用ST的ic

网友B:
PIC18F23K22

http://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cn/PIC18F23K22

网友:
pic18f25k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18F23K22

http://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cn/PIC18F23K22

好的。谢谢了

网友:
18f45k20也可以呀

网友:
PIC18(L)F26K22

网友:
PIC18F24J11
2-UART,
2-A/E/USART,
2-SPI,
2-I2C

网友:
带CAN就pic18f25k80,不带CAN就pic18f25k22。后者以前用过很多,的确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