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G模块发射连续信号问题

楼主(2016-07-20):
请教各位,需要测试手头一个天线的性能,有频谱仪,没信号源,想用成品2.4G的无线模块替代,能够持续发射2.4G信号就好,功率不限,但不知道有没有不用接数据源就能持续发射的模块啊,蓝牙模块有单载波模式么?

楼主:
最好是模块自带单载波模式,通过哪个引脚高低电平设置,就可以发送单载波的。

网友:
我也需要,有频谱仪,不知道如何测试

楼主:
市面上的无线模块,都需要单片机配合,持续发据且是调

网友A:
上月买了一个简易设备,应该可以简单用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833699214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4231805877

网友:
那种传视频的应该就是持续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月买了一个简易设备,应该可以简单用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18336992141

谢谢兄弟指点,问了店主,必须要电脑才能输出2.4G,我测天线的环境不太方便用电脑,所以想弄个简单的模块,通电就能输出2.4G信号。

网友B:
ti  两个板子 2540  2541 那种。pc 软件tx rx 直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两个板子 2540  2541 那种。pc 软件tx rx 直接测试。。

您的意思是PC端有专用软件能配置成单载波发射模式?

楼主:
还是指串口透传那种板子,然后串口一直输入5555?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PC端有专用软件能配置成单载波发射模式?

上次他们fae 提了一下。  通过usb插入电脑上。 同时打开软件。
一个tx 一个rx 。 会自动统计数量。  SmartRF Studio 好像这里的一个功能。

应该也可以配置载波模式。

带mcu 的模块应该都可以设置到载波模式。  只是有一些载波是假的,发全0 全1 。 因为FCC必须载波。

最好还直接距离和效果。 发射功率太强导致饱和会影响接受。

网友:
建议楼主上网分测试,那个准确不要再这方便省钱,买不起仪器的话,论坛里有一个提供相关天线测试服务的兄弟,你花点钱找他代劳。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我不需要太精细的测试,就是测一下一个天线的简单方向图,没有暗室只能在室外测,就需要一个简单的信号源。

网友C:
ti 的,2430,2530都可以发载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 的,2430,2530都可以发载波

请教如何配置成发射单载波模式呢?需要什么外围硬件和软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配置成发射单载波模式呢?需要什么外围硬件和软件呢?

不需要,程序都不用写,用TI的 CC DEBUG 调试器,配Ti 的 上位机,直接手动修改两个寄存器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D:
笑了。。一群电工在考虑各种方案。。芯片。。程序。。楼主,你花一百块钱买个航模遥控器不就得了,只要电池有电,持续发送信号一个月又有何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笑了。。一群电工在考虑各种方案。。芯片。。程序。。楼主,你花一百块钱买个航模遥控器不就得了,只要电池 ...

航模遥控也不连续发载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航模遥控也不连续发载波吧

为什么不是连续发送呢··不发送岂不是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是连续发送呢··不发送岂不是失控了··

载波  调制  理解有误。
载波信号不携带任何信号就一个尖峰。这种是芯片设计中测试模式。载波信号可以观察信号强度和频偏 。这种连续发射。需要写特殊寄存器。

航模信号都是周期发射,几毫秒发射一次。控制可靠情况下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