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CS6中如何在工程中设置全局宏定义

楼主(2016-07-22):
请问,在CCS6中如何在工程中设置全局宏定义,在STM32中可以在工程中设置如: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这样类似的宏定义。在CCS6中如何设置?

网友A:
Properties -->Build -->Cxxxx Compiler -->  Advanced Options -->Predefined Symbols 不谢!

网友B:
在工程中设置和在头文件中设置没什么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perties -->Build -->Cxxxx Compiler -->  Advanced Options -->Predefined Symbols 不谢!

我还没有说谢谢了。哈哈。不过真得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工程中设置和在头文件中设置没什么区别吧。

举个例子,在mdk里,st的mcu,要定义使用标准库,并指定mcu的类型,就要在工程选项里定义两个宏。如果不在这定义,是不是就就要另建个头文件,给标准库包含这个头文件?

网友:
Properties -->Build -->Cxxxx Compiler -->  Advanced Options -->Predefined Symb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