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m 命令详解

楼主(2016-07-22):
命令历史
以:和/开头的命令都有历史纪录,可以首先键入:或/然后按上下箭头来选择某个历史命令。

启动vim

在命令行窗口中输入以下命令即可

vim 直接启动vim

vim filename 打开vim并创建名为filename的文件

文件命令

打开单个文件

vim file

同时打开多个文件

vim file1 file2 file3 ...

在vim窗口中打开一个新文件

:open file

在新窗口中打开文件

:split file

切换到下一个文件

:bn

切换到上一个文件

:bp

查看当前打开的文件列表,当前正在编辑的文件会用[]括起来。

:args

打开远程文件,比如ftp或者share folder

:e ftp://192.168.10.76/abc.txt

:e \\qadrive\test\1.txt

vim的模式

正常模式(按Esc或Ctrl+[进入) 左下角显示文件名或为空
插入模式(按i键进入) 左下角显示--INSERT--
可视模式(不知道如何进入) 左下角显示--VISUAL--

导航命令

% 括号匹配

插入命令

i 在当前位置生前插入

I 在当前行首插入

a 在当前位置后插入

A 在当前行尾插入

o 在当前行之后插入一行

O 在当前行之前插入一行

查找命令

/text  查找text,按n健查找下一个,按N健查找前一个。

?text  查找text,反向查找,按n健查找下一个,按N健查找前一个。

vim中有一些特殊字符在查找时需要转义  .*[]^%/?~$

:set ignorecase  忽略大小写的查找

:set noignorecase  不忽略大小写的查找

查找很长的词,如果一个词很长,键入麻烦,可以将光标移动到该词上,按*或#键即可以该单词进行搜索,相当于/搜索。而#命令相当于?搜索。

:set hlsearch  高亮搜索结果,所有结果都高亮显示,而不是只显示一个匹配。

:set nohlsearch  关闭高亮搜索显示

:nohlsearch  关闭当前的高亮显示,如果再次搜索或者按下n或N键,则会再次高亮。

:set incsearch  逐步搜索模式,对当前键入的字符进行搜索而不必等待键入完成。

:set wrapscan  重新搜索,在搜索到文件头或尾时,返回继续搜索,默认开启。

替换命令

ra 将当前字符替换为a,当期字符即光标所在字符。

s/old/new/ 用old替换new,替换当前行的第一个匹配

s/old/new/g 用old替换new,替换当前行的所有匹配

%s/old/new/ 用old替换new,替换所有行的第一个匹配

%s/old/new/g 用old替换new,替换整个文件的所有匹配

:10,20 s/^/    /g 在第10行知第20行每行前面加四个空格,用于缩进。

ddp 交换光标所在行和其下紧邻的一行。

移动命令

h 左移一个字符
l 右移一个字符,这个命令很少用,一般用w代替。
k 上移一个字符
j 下移一个字符
以上四个命令可以配合数字使用,比如20j就是向下移动20行,5h就是向左移动5个字符,在Vim中,很多命令都可以配合数字使用,比如删除10个字符10x,在当前位置后插入3个!,3a!<Esc>,这里的Esc是必须的,否则命令不生效。

w 向前移动一个单词(光标停在单词首部),如果已到行尾,则转至下一行行首。此命令快,可以代替l命令。

b 向后移动一个单词 2b 向后移动2个单词

e,同w,只不过是光标停在单词尾部

ge,同b,光标停在单词尾部。

^ 移动到本行第一个非空白字符上。

0(数字0)移动到本行第一个字符上,

<HOME> 移动到本行第一个字符。同0健。

$ 移动到行尾 3$ 移动到下面3行的行尾

gg 移动到文件头。 = [[

G(shift + g) 移动到文件尾。 = ]]

f(find)命令也可以用于移动,fx将找到光标后第一个为x的字符,3fd将找到第三个为d的字符。

F 同f,反向查找。

跳到指定行,冒号+行号,回车,比如跳到240行就是 :240回车。另一个方法是行号+G,比如230G跳到230行。

Ctrl + e 向下滚动一行

Ctrl + y 向上滚动一行

Ctrl + d 向下滚动半屏

Ctrl + u 向上滚动半屏

Ctrl + f 向下滚动一屏

Ctrl + b 向上滚动一屏

撤销和重做

u 撤销(Undo)
U 撤销对整行的操作
Ctrl + r 重做(Redo),即撤销的撤销。

删除命令

x 删除当前字符

3x 删除当前光标开始向后三个字符

X 删除当前字符的前一个字符。X=dh

dl 删除当前字符, dl=x

dh 删除前一个字符

dd 删除当前行

dj 删除上一行

dk 删除下一行

10d 删除当前行开始的10行。

D 删除当前字符至行尾。D=d$

d$ 删除当前字符之后的所有字符(本行)

kdgg 删除当前行之前所有行(不包括当前行)

jdG(jd shift + g)   删除当前行之后所有行(不包括当前行)

:1,10d 删除1-10行

:11,$d 删除11行及以后所有的行

:1,$d 删除所有行

J(shift + j)  删除两行之间的空行,实际上是合并两行。

拷贝和粘贴

yy 拷贝当前行

nyy 拷贝当前后开始的n行,比如2yy拷贝当前行及其下一行。

p  在当前光标后粘贴,如果之前使用了yy命令来复制一行,那么就在当前行的下一行粘贴。

shift+p 在当前行前粘贴

:1,10 co 20 将1-10行插入到第20行之后。

:1,$ co $ 将整个文件复制一份并添加到文件尾部。

正常模式下按v(逐字)或V(逐行)进入可视模式,然后用jklh命令移动即可选择某些行或字符,再按y即可复制

ddp交换当前行和其下一行

xp交换当前字符和其后一个字符

剪切命令

正常模式下按v(逐字)或V(逐行)进入可视模式,然后用jklh命令移动即可选择某些行或字符,再按d即可剪切

ndd 剪切当前行之后的n行。利用p命令可以对剪切的内容进行粘贴

:1,10d 将1-10行剪切。利用p命令可将剪切后的内容进行粘贴。

:1, 10 m 20 将第1-10行移动到第20行之后。

退出命令

:wq 保存并退出

ZZ 保存并退出

:q! 强制退出并忽略所有更改

:e! 放弃所有修改,并打开原来文件。

窗口命令

:split或new 打开一个新窗口,光标停在顶层的窗口上

:split file或:new file 用新窗口打开文件

split打开的窗口都是横向的,使用vsplit可以纵向打开窗口。

Ctrl+ww 移动到下一个窗口

Ctrl+wj 移动到下方的窗口

Ctrl+wk 移动到上方的窗口

关闭窗口

:close 最后一个窗口不能使用此命令,可以防止意外退出vim。

:q 如果是最后一个被关闭的窗口,那么将退出vim。

ZZ 保存并退出。

关闭所有窗口,只保留当前窗口

:only

录制宏

按q键加任意字母开始录制,再按q键结束录制(这意味着vim中的宏不可嵌套),使用的时候@加宏名,比如qa。。。q录制名为a的宏,@a使用这个宏。

执行shell命令

:!command

:!ls 列出当前目录下文件

:!perl -c script.pl 检查perl脚本语法,可以不用退出vim,非常方便。

:!perl script.pl 执行perl脚本,可以不用退出vim,非常方便。

:suspend或Ctrl - Z 挂起vim,回到shell,按fg可以返回vim。

注释命令
perl程序中#开始的行为注释,所以要注释某些行,只需在行首加入#

3,5 s/^/#/g 注释第3-5行

3,5 s/^#//g 解除3-5行的注释

1,$ s/^/#/g 注释整个文档。

:%s/^/#/g 注释整个文档,此法更快。
帮助命令

:help or F1 显示整个帮助
:help xxx 显示xxx的帮助,比如 :help i, :help CTRL-[(即Ctrl+[的帮助)。
:help 'number' Vim选项的帮助用单引号括起
:help <Esc> 特殊键的帮助用<>扩起
:help -t Vim启动参数的帮助用-
:help i_<Esc> 插入模式下Esc的帮助,某个模式下的帮助用模式_主题的模式
帮助文件中位于||之间的内容是超链接,可以用Ctrl+]进入链接,Ctrl+o(Ctrl + t)返回

其他非编辑命令

. 重复前一次命令

:set ruler?  查看是否设置了ruler,在.vimrc中,使用set命令设制的选项都可以通过这个命令查看

:scriptnames  查看vim脚本文件的位置,比如.vimrc文件,语法文件及plugin等。

:set list 显示非打印字符,如tab,空格,行尾等。如果tab无法显示,请确定用set lcs=tab:>-命令设置了.vimrc文件,并确保你的文件中的确有tab,如果开启了expendtab,那么tab将被扩展为空格。

Vim教程
在Unix系统上
$ vimtutor
在Windows系统上
:help tutor

:syntax 列出已经定义的语法项
:syntax clear 清除已定义的语法规则
:syntax case match 大小写敏感,int和Int将视为不同的语法元素
:syntax case ignore 大小写无关,int和Int将视为相同的语法元素,并使用同样的配色方案

=========================
有不对的请指出,不少是照搬来的

网友A(2016-08-21):
对一下,最近在折腾GVI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一下,最近在折腾GVIM

话说,使用eclipse 是不是更方便

网友:
还是si方便

楼主:
什么是sj

网友:
远程还是VIM,配置好了很凶猛。

网友:
注释命令不就是正则表达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使用eclipse 是不是更方便

eclipse安装包好大,而且公司使用各种加密。
折腾GVIM只是纯粹为折腾,其实工作中很少敲代码了

断断续续折腾了好几次,这一次终于有感觉了。
nerdtree+taglist+ctags+cscope+onmecomplate 还是很强大的,和SI差不多了。还可以看一些非主流的代码,自己配置就好。

网友:
键盘控才用这个!

网友C:
要用手和键盘来记,光用脑袋记是记不住的  ------我天天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用手和键盘来记,光用脑袋记是记不住的  ------我天天在用

VIM要淘汰了?引用另一个帖子中的坛友回复“现在在linux下开发,全部都是图形画的啦, eclipse 下开发应用程序的、驱动什么的都可以;开发图形界面就用QT;基本上不会用到VIM直接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M要淘汰了?引用另一个帖子中的坛友回复“现在在linux下开发,全部都是图形画的啦, eclipse 下开发应 ...

。。。。
并不是所有的嵌入式设备 都能装 eclipse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M要淘汰了?引用另一个帖子中的坛友回复“现在在linux下开发,全部都是图形画的啦, eclipse 下开发应 ...

不但在linux下不会被淘汰,而且我在win下也用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
并不是所有的嵌入式设备 都能装 eclipse 的

大牛,这个说的是开发工具,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牛,这个说的是开发工具,开发环境。

网友:
平时常用的有:
hjkl 0 $ w e b
:w
:wq
a
o
dd
v
C-v
gg

偶尔录制一个宏

网友:
谁能搞个安装绿色版并带全插件的.

楼主:
1、source insight的Right margin(80列)
options->document options->show right margin.
2、Vim的Right margin

:set colorcolumn=80

网友:
vim不错,就是学习成本太高,配置到得心应手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
常用的vi,vim命令也就十来个,剩下的用的时候查下就可以

网友:
要用来写程序,多文件查找,快速切换,比较还是要的

网友(2018-08-01):
谢谢LZ分享

补充一下vim split功能,如下:

https://www.cs.oberlin.edu/~kuperman/help/vim/hom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