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常用的dsp开发工具是哪个

楼主(2016-07-22):
现在常用的dsp开发工具是哪个,还是ccs么,还是2.0么?求大侠给个和谐版的链接。

网友A:
用的CCS6,话说CCS不是免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CCS6,话说CCS不是免费的吗?

ccs6用起来舒服么,如果免费ti官网应该可以下载

网友A:
界面如图,个人用的比较习惯

网友B:
ti 的 c2000 c5000 c6000 都是 ccs,ADI 的 blackfine 和 shark 都是 cces 了,基本都差不多,都是基于 eclipse 的。都不用破解,ccs 直接安装使用 XDS100 XDS200 直接不用注册激活码直接可以用,cces 安装的时候直接把windows系统的时间改到后面几年,30天试用期就多了好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的 c2000 c5000 c6000 都是 ccs,ADI 的 blackfine 和 shark 都是 cces 了,基本都差不多,都是基于 ecl ...

我去官网找个ccs几用比较容易上手,xds100是仿真器么?我手上有个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如图,个人用的比较习惯

看起来挺不错啊,我电脑还安装ccs3.3呢,用3.3的不多了吧

网友C:
TI家的dsp只能CCS,一直那么难用,从未被超越。
下载,仿真,调试都比较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I家的dsp只能CCS,一直那么难用,从未被超越。
下载,仿真,调试都比较麻烦。 ...

非常好用,比MDK和IAR强,代码编辑功能强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用,比MDK和IAR强,代码编辑功能强大

没觉得,我以前说过CCS是我用过的IDE中最差劲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觉得,我以前说过CCS是我用过的IDE中最差劲的一个。

为何呢???

网友:
有相当多的人说CCS如何如何难用,我怎么就没感觉到呢? 同时也用MDK做stm32编程,没感觉什么地方比CCS强啊。

网友C:
仿真调试速度慢,而且全速运行过程中经常发生崩溃或者仿真中断的情况。
我原来认为是仿真器的问题,从代理处购买了原厂仿真器,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调试速度慢,而且全速运行过程中经常发生崩溃或者仿真中断的情况。
我原来认为是仿真器的问题,从代理 ...

TI官网的ccs6根本不让下载,一点击下载就显示: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

The requested resource
/licreg/docs/swlicexportcontrol.tsp
does not allow request data with GET requests, or the amount of data provided in the request exceeds the capacity limit.

网友E:
引用 楼主:
TI官网的ccs6根本不让下载,一点击下载就显示: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

这个是有时候有问题,有时候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有时候有问题,有时候正常。

我有离线包~~~还有河~蟹~,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TI官网的ccs6根本不让下载,一点击下载就显示: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

我有离线包~~~还有河~蟹~,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离线包~~~还有河~蟹~,很好用

CCS不需要和谐吧?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CS不需要和谐吧?直接用就可以了。

需要.LIC

网友F:
上面网友lic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E:
奇怪,我的怎么不需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奇怪,我的怎么不需要啊?

不是很清楚咯,CCS 5.3 开始都一直加这个LIC,没有出现什么大的BUG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上面网友lic可以共享下吗?

http://pan.baidu.com/s/1cwrUf8  离线包和LIC和使用方法都在里面~~~~

网友:
我还在用CCS3.3

网友G:
引用 网友D:
http://pan.baidu.com/s/1cwrUf8  离线包和LIC和使用方法都在里面~~~~

有没有支持64位操作系统的CC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清楚咯,CCS 5.3 开始都一直加这个LIC,没有出现什么大的BUG

我用的是free license~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支持64位操作系统的CCS?

这个就是支持64的,我都用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支持64的,我都用了好久了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ccs......最新版本都6.xxx

网友:
现在一般都用CCS6了吧,不过据说CCS3.3稳定

网友:
一直用5.4版本。3.3不能支持028x

网友:
一直用的3.3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用,比MDK和IAR强,代码编辑功能强大

一个IDE,提啥代码编辑

网友:
这个不是要看平台么,TI的用CCS,ADI的用Visual DSP之流不是。一般用官方的的就够了。

网友:
今年做了两个proteus仿真DSP的设计,proteus里的DSP芯片模型是TMS28027。装的CCS6用起来还行,有时会崩溃,但不会损坏文件。proteus仿DSP就比较坑爹,跑不正常。后来巧妙地改了芯片的配置文件,达到了目的。让两个学生客户非常满意,甚至想在论文致谢里写上我。呵呵。总之CCS6功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个IDE,提啥代码编辑

谁不知道啊,推荐给人用而已,别哔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