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开关电源,输入电压改变电流采样不准确

楼主(2016-07-22):
基于STM32控制开关电源,输入电压改变时候,电流采样端就变得不准确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呢?????求大神解决~~~谢谢

楼主:
应该是纹波增大的问题。。求解决

网友:
检查mcu基准

网友:
是不是AD的采样基准变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电流采样电路问题,例如试图用差分电路进行high-side采样